模改乱弹琴

楼主(2019-08-11):
  很久没有发帖了。  从入模至今已经5个年头,飞行热情未减,各种改机也一直不断,乐在其中。
  现在国产小机好像只有伟力一家了,说来蹊跷,驰远出HCP100S不久,大家热情很高,我却发了一帖题目是《HCP100S过气了吗?》,结果驰远不久就倒闭了。其实我还是挺支持驰远的,买了很多他们的产品,HCP100伴随我整个初学过程,无奈市场大浪淘沙,适者生存。
  好了书归正传,2017年我用V977打造了一个2S双无刷(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930),因为效果不是很好已经拆了,主要是:
1,动作反应迟缓,完全没有V977贼的特性。估计是主轴转速提高后整体陀螺仪效应增强,舵机力度不够。
2,尾巴在某些状态下失控,进入疯狂自旋状态,只能切油门坠机。
  K110上市后我又动了念头,打算再尝试一下,做法和以前一样,只不过主板用K110的而已,主要目的是看能否改善以上问题。结果已经出来了,问题1解决了问题2依旧。因为K110的控可设定EXP,1/2/4通道都设成+10以后效果还不错,但毕竟舵机力度还是不足,虚位大,动作不及K120来的干脆。
  问题2可能涉及大家一直争论的究竟尾无刷好不好的问题。大家不知注意了没有,用空心杯电机的尾桨会在某一个动作瞬间因为不需要出力而几乎停转,空心杯的转子惯性是最小的,仅仅是一个细轴和一些铜丝在转,启停无疑是最快的。尾无刷电机虽然转子质量也不是很大,停止速度也很快,但启动速度估计就不行了,是一个复杂反馈建立的过程。我想问题也许就出在这里,启动稍微一慢,自旋就无法拯救了。这种现象在倒飞后退圆周航线和负螺距急速下降时常发生。需要说明的是我用的是HCP100S的双电调,厂家预装的固件版本是BLHeli 10.4,XP-7A的尾电调设定软件,目前还没有找到其它尾电调试验,曾试着把一个V977电调刷成尾电调,结果悲剧了,彻底死菜。
  不知道各位模友有何经验,不妨交流一下。

  接着说一下XK120,这是款不错的小机,有诸多优点,但接收板和电调板的硬链接不是好设计,另外电池插座也不怎么好使。
  其实我是想说有V977的又能动手的模友不必买K120,用V977主板+K120的机架舵机和电机等等就可以改成一架伪K120,和K120一样好飞。V977的电调可以直接用2S供电(属于个人经验,不保证你的不烧,后果自负哦),V977的旋翼头部分都可以利用,主无刷电机也可以利用V977的改绕,这样能省不少钱。  实际线路如图,主板的供电改由一块mini360稳压模块提供,尾电机的连接需要改成2S供电,尾电机驱动场效应管要叠焊一个(K120本身就是叠焊的),不然电流不够。

  具体做法是要移除接收板上的那个尾电机驱动保护二极管,不然会造成电源短路,如图:

我是做了一个小小的线路板把保护二极管和改线集中到了一起,如图:

  我这架改造使用了一个1108的电机,力道比K120的大,配合HCP100的子弹头桨,实测最大升力250g左右,推重比达到3以上,操控依然是V977的手感,又有K120的细腻,动力澎湃,效果极佳。V977主板驱动K120的舵机产生的螺距比较大,甚至最早固定螺距的板子也可以用,当然如果是螺距可调的就更暴力了,只要升4档(滴滴4下)就可以了,而飞原版V977时我需要滴滴18下才比较爽。

楼主:
  说说遥控器X6,以及改内置供电方法。
  X6比上一代V977的好太多了(V977的遥控器好像连型号名字都没有),可简单编程,摇杆是双轴承的,阻尼调整很方便,外观也很唬人,但摇杆电位器好像依然跟V977的一样,耐用与否值得观察。X6的射频功率显然大很多,一开机2~3米外就能触发我的射频感应器,而V977的控要靠近到0.2~0.3米时才触发,控制距离因此好很多,这点很让人放心。但是奇怪的是瞬间失控的现象似乎比V977系统要多,我经历过好多次短暂不到半秒的失控,跟距离无关,贴地翻的时候发生就比较惨,当然这或许是接收机的问题,K120和K123都发生过。
  X6的耗电是个主要缺点,工作电流100多毫安,6节电池支持10来个小时就得换了,因此我把它改成了内置锂电池和原电池仓电池都支持的方式,用起来很爽。改造线路如图:

  设计用2节18650电池作为内置电池,配合电池保护模块和恒流恒压充电模块,由一个切换开关选择使用内置或者外部电池,如果外部电池是充电电池,也可进行充电(非精确)。内置充电模块调整为恒压8.40V,恒流不超800mA,根据我实际使用的充电模块,12~30V/1A以上的直流电源都可以用来充电。X6的手持部分左右刚好有凸起部分,安放18650电池正合适,切换开关/充电插座/指示灯都安装在背部,当然模友可以自己设计位置和内置电池种类,动手能力不强的还是不要蛮干了。改好的X6如下图:

网友:
有才,大胆的尝试成功了。棒。学习了。

网友:
不明觉厉。我只佩服工艺还很好手艺人

网友A:
樓主找到的關鍵就是舵機力道其實很重要
所以幾年前V977改2s的多半效果不好
飛過trex150/hcp100s/k120就發現原廠的好處

尾無刷現在都不是問題
blheli可以完全解決啟動跟加速困難
(人家四軸都用的很爽)
除去機械及手感問題
150x跟100s尾巴基礎性能很少聽到人抱怨的
樓主既然用了這個電調何不改xp7a固件+尾無刷
耐用多了也不會增加主板用電負擔
踩過K120升了一級才有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找到的關鍵就是舵機力道其實很重要
所以幾年前V977改2s的多半效果不好
飛過trex150/hcp100s/k120就發 ...

尾巴用8520空心杯电机的推力比1103无刷尾电机的力道大,8523空心杯更爽,暂时还不想搞双无刷。

楼主:
模改有相当的局限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造目的主要侧重改良和挖潜,跨级别改造往往不会有好效果,例如1S改2S。我想尾无刷不是随便可以改的,接收机软件根据驱动方式的不同也有区别,就像V9xx系列直升机主板外观一样,但机型不同飞机所用板子上的标注不同,说明软件程序不同。针对尾无刷的软件应该避免尾电机完全停转,这或许是改尾无刷总归有问题的无奈之处。

网友A:
樓主想太多了
WL機尾巴都很單純
調整電調到特性吻合便可
很多人改的很成功的

空心杯性能實在不錯
用的滿意當然不需要改
只是對有些人來說太重又不耐操
空心杯用在尾馬達很大問題是沒有背軸承
軸向推力一來都撐不久背蓋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想太多了
WL機尾巴都很單純
調整電調到特性吻合便可

也许是想的太多

网友(2019-10-06):
楼主能更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
希望加楼主的微信,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B:
二极管的两根引线接尾电机的正负极吗,黄线接电调的主无刷的信号吗?楼主能更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C:
1108是什么电机    厂家位啥不用    能飞3分钟不

网友D:
跟戰劍所發的帖去改机成功爽飛,110主板其他全k120机身,同樣切去一個二極管,12a電調,尾机正極接電池正極,負極接主板尾机插座正極位置,簡單,好飛,

网友:
负极接主板正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跟戰劍所發的帖去改机成功爽飛,110主板其他全k120机身,同樣切去一個二極管,12a電調,尾机正極接電池正極 ...

有链接吗,发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发一个,谢谢

找战劍的帖,晒一下我的k110,混搭2s飛机,很久之前在這論壇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9500&extra=page%3D20

谢谢前辈指引,幸苦了

网友E:
楼主大哥,请问2s电调可以用在1s飞机上吗?

网友E:
还有想向你请教,我用乐天10a电调可以飞1s的小鸡吗,乐天10a电调是2s四轴的,可以刷小直升机的主尾无刷电调blheli程序

网友:
这么一改,索尾刚刚滴

楼主(2019-11-18):
引用 网友C:
1108是什么电机    厂家位啥不用    能飞3分钟不

1108电机比原装K120的1106电机要高2mm,因此力道更大,飞行时间会少一点,但3分钟以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哥,请问2s电调可以用在1s飞机上吗?

这个不好说,一般是不可以的,只能自己试试了,驰远HCP100S的双电调1S供电工作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想向你请教,我用乐天10a电调可以飞1s的小鸡吗,乐天10a电调是2s四轴的,可以刷小直升机的主尾无刷电调 ...

刷程序是必须的,能否用1S只能自己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的两根引线接尾电机的正负极吗,黄线接电调的主无刷的信号吗?楼主能更详细介绍一下吗

二极管接法参看我的线路图。黄线是主电调的控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想太多了
WL機尾巴都很單純
調整電調到特性吻合便可

你这是是怎么飞的  背盖都打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一般是不可以的,只能自己试试了,驰远HCP100S的双电调1S供电工作的很好。

驰远的机子牛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一般是不可以的,只能自己试试了,驰远HCP100S的双电调1S供电工作的很好。

那可以用好赢乐天10a做为主电调飞主电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一般是不可以的,只能自己试试了,驰远HCP100S的双电调1S供电工作的很好。

另外请问,好赢乐天10a可以刷blhel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请问,好赢乐天10a可以刷blheli吗?

可以刷程序,最好用15a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刷程序,最好用15a的。

我只有10a的,请问刷里面的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有10a的,请问刷里面的哪一款?

你是问用哪一款固件吗?我是觉得Blheli 12.1 的XA-7A固件比较好,不保证能适合你的电调,甚至变砖,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问用哪一款固件吗?我是觉得Blheli 12.1 的XA-7A固件比较好,不保证能适合你的电调,甚至变砖,祝你 ...

是啊,可能刷坏?也就是说你不确定兼容与否?

网友E:
你那还有12.1版本吗,还有是叫xp 7a吧!有xa7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还有12.1版本吗,还有是叫xp 7a吧!有xa7a吗?

打错字了,是Xp。很早之前搞的,软件找不到了, 网上应该好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是Xp。很早之前搞的,软件找不到了, 网上应该好下载的。

我找了,就是找不到这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问用哪一款固件吗?我是觉得Blheli 12.1 的XA-7A固件比较好,不保证能适合你的电调,甚至变砖,祝你 ...

是啊,可能刷坏?也就是说你不确定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