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和真机的区别

楼主(2019-08-11):
模拟器里的比较好控制。随便飞飞穿树,贴地铁都没问题。

真机飞起来动一点点油门就大上大下。我知道油门是要实时调整,但这也太灵敏了吧,油门各种参数是默认设置。

模拟器里的油门则没那么灵敏,我看模拟器油门设置里面也没加expo曲线。

我还特地在模拟器里搭建了一个和真机几乎一样的机子模型。2207/2400kv,4s,5寸3叶。

问题在哪呢?

网友A:
真机好飞,模拟器不好飞,油门模拟器里比较假

网友:
是啊,差别有的,不同模拟器之间手感都有差别。我身边好多人都是模拟器里做爷爷,实飞立马成孙子。不过我也没感觉油门差别该这么大哈,模拟器练差不多了就多飞飞实机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机好飞,模拟器不好飞,油门模拟器里比较假

我也觉得真机比liftoff好飞多了

网友:
真机的油门手感、惯性和重力比模拟器的舒服很多,模拟器的过弯感觉都很奇怪

网友:
真机比liftoff好飞多了

楼主:
那真机油门大上大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说的油门灵敏度可能是因为模拟器的延时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真机比liftoff好飞多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