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BT17

楼主(2019-08-11):
事故机:BT17
事故原因:因路上行人太多故草中迫降
事故损失:无

一个人单飞没视频了
感谢两位打印过的教导

加了比电池还重的配重才能勉强爽飞

网友A:
那就换大点电池,省的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大点电池,省的配重

买不起呀

网友B:
兄弟pt1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pt17吧

嗯嗯。

网友:
那就多电并联

网友C:
其实用大号的电机对压重心效果是最好的,由于电机大了后功率过剩,可以考虑用低价品牌电机降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大号的电机对压重心效果是最好的,由于电机大了后功率过剩,可以考虑用低价品牌电机降级用。

加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