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下这个Rc Rate和Super Rat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8-11):
谁能说下这个Rc Rate和Super Rate有什么区别?

网友:
rc rate是线性的增长,super rate和expo很像,是曲线增长,就是打杆很小变化不大,打杆越多速率越快。

网友:
这个打字有点难说明,建议外场自己调了以后试飞体会

网友:
b站kz老师有详细的解说

网友:
rc是跟手的速度,super是打杆后反馈到飞机上的加速度,一般建议rc高一些,super低一些

网友(2019-10-20):
看界面右边的预览图挺形象的,rc rate相当于整个曲线绕着原点旋转,super rate则改变曲线的弯曲程度。这两个参数同时影响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