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高清FPV套装使用有感,最后有惊喜呦

楼主(2019-08-11):
首先要感谢老婆大人,第一时间支持我购入一套dji FPV图传版本的套装..哈哈哈..
今天收到货第一时间赶紧测试..先来点照片

今天北 京是阴雨连绵,但是完全阻挡不住我试飞的心情啊,上午收到货以后立刻开始装机,中午的时候凑合装机完毕,下午毛雨试飞了一下,这里总结如下:
1,dji眼镜舒适度很好,视野巨大,并且在fpv的时候视野是可以调整的,在我看来大可以媲美眼罩的视野,小可以调到肥鲨眼镜的那样,满足大家所需
2,dji的眼镜是有散热和除雾的..仔细看镜片上面那一排 是有风吹出的,
3,dji的眼镜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不支持hdmi的输入输出,但是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完全可以自己把mp4的文件拷贝到录像的文件夹下面..直接通过回放观看,,并且还有耳机插口呦~~
4,重点来啦,飞行体验,因为今天下雨,心疼设备,所有只飞了两电,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日常都是在树林里飞行的,,这次dji的高清在我在树林里飞的时候明显会出现马赛克,但是只要飞出树林马赛克立马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高清画面带来的震撼,远处云层的层次感,雨滴下坠都可以看清,,但是只要飞入树林不管远近 都会出现马赛克.
事后我仔细分析了一下,,首先排除供电问题,因为我手持机器都会出现马赛克,然后就是发热问题,今天气温不高,而且只要飞出树林就没,还有信号问题更不存在,,因为在树林里时都很近,
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可能和摄像头内的景物有关,摄像头内的景物复杂且多的时候,系统可能会为了保证系统传输速度而降低画质,飞上天空的时候,镜头内容就简单的多,所以可以维持高画质低延时.
还有个情况支持这个理论就是我对着树干做转弯的时候 树干占据大部分视野,,这时候画面是清晰的,但是转弯完毕的时候又出现马赛克..
发帖前我又仔细看了看dji的官方..发现还有个高画质模式,..按照上面的理论高画质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马赛克..下次飞的时候试试..但是 真的是全称没感觉到什么延迟.....
5,肯定有人想看视频,,我还真没录.因为之前听说一个人眼睛端录像突然卡顿导致炸鸡,但是不插sd卡就不会卡顿,所以我推测dji应该对sd卡还是要求很高的,就和之前的蜗牛卡录 sd卡不好就会卡顿一样,今天我也就没有录像,,想入手 或者已经入手要录像的飞友自己一定注意要搞好一点的sd卡...
6,今天试飞的时候 被飞友飞机不小心打了一下天线,.因此得以看到dji天线的内部构造,,软性印刷电路,,精度高 成本高.但是看官网才30多一根 不得不说这个来说dji简直是良心企业

就到这里吧..

网友A:
第一个拆解DJI 高清图传天线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拆解DJI 高清图传天线的用户

被迫的,被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啊。哈哈哈

骚不好瞎骚

网友C:
那树林马赛克怎么解决呢

网友:
lz什么机架呀 桨挡画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树林马赛克怎么解决呢

一是今天有雨 第二是头次用,我打算找个晴天再试试 还不行再试试改用画质模式 延时40ms那个试试

网友:
期待你的解决方法,我听一个朋友说树林也很差 树林进去就完蛋

网友D:
在中国大 陆激活默认是CE模式,最大只有700米,这就解释了你马赛克的问题,功率只有1/6,想要像宣传视频里的4000米,必须解锁成FCC模式,大疆只针对美国激活此模式,所以和天气和树林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中国大 陆激活默认是CE模式,最大只有700米,这就解释了你马赛克的问题,功率只有1/6,想要像宣传视频里 ...

中国是SRRC,功率和FCC一样,欧盟国家才是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拆解DJI 高清图传天线的用户

人家老早就拆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中国大 陆激活默认是CE模式,最大只有700米,这就解释了你马赛克的问题,功率只有1/6,想要像宣传视频里 ...

我早就解锁fcc模式了

网友E:
顶一下天线30块一个。一直看市场上各种奇形怪状的高价天线不顺眼!

网友F:
树林有遮挡,信号差,为保证延迟低,码流会降低,所以不清晰。

网友:
请问楼主需要买大疆的遥控吗?图传套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树林有遮挡,信号差,为保证延迟低,码流会降低,所以不清晰。

并无遮挡..我说了就算我拿着飞机走 不到5米的距离中间无遮挡物 也是会马赛克的

网友G:
这样看来不适合树林穿了,只适合拍哈高速风景及追车了!

网友H:
FCC是美国的无线电使用标准,允许发射功率0.04W。美国以外的使用的是CE标准,发射功率是0.01W左右。我国使用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ZY的SRRC标准,发射功率略低于0.01W。

楼主:
引用 网友H:
FCC是美国的无线电使用标准,允许发射功率0.04W。美国以外的使用的是CE标准,发射功率是0.01W左右。我国使 ...

改过FC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看来不适合树林穿了,只适合拍哈高速风景及追车了!

所以打算下次飞试试高画质模式..应该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数字图传 是有取舍的..要低延时 还是要高画质...不过这套东西草原 建筑物飞都是没啥问题...而且我怀疑晴天也不会是这个效果

网友I:
关于马赛克的问题,就我对视频了解知识来说,估计是视频码率造成的,在一定码率上限下,明快的视频画质要比深色的好,在树林里图像的高频信息比较多,压缩到一定的码率后就会出现一些失真出现马赛克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马赛克的问题,就我对视频了解知识来说,估计是视频码率造成的,在一定码率上限下,明快的视频画质要比 ...

嗯 大部分可能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估计高画质下会缓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天线30块一个。一直看市场上各种奇形怪状的高价天线不顺眼!

表示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中国大 陆激活默认是CE模式,最大只有700米,这就解释了你马赛克的问题,功率只有1/6,想要像宣传视频里 ...

在树林这种复杂环境下 传输的数据量会大增 必须要降低码率保证延迟

网友I:
我用2个静态图片做了个极端的试验视频,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网友C:
那就没办法解决了吗 不能树林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办法解决了吗 不能树林飞了?

试试高画质模式..不过延迟略有增加 但是对于树林内慢慢飞的话其实无碍..但是快速的话...那就马赛克着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2个静态图片做了个极端的试验视频,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非常贴切,哈哈哈哈

网友:
不是非常有必要一定要解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中国大 陆激活默认是CE模式,最大只有700米,这就解释了你马赛克的问题,功率只有1/6,想要像宣传视频里 ...

不懂装懂,中国是SRRC懂不懂,玩过大疆没

网友:
好中肯的评测,对还没买的玩家来说非常有用。。确实良心

网友:
有老婆真好。

网友J:
试了下朋友的,果断入手,这个天空端最低能用多少V多少A,现在手头上用的好盈45A四合一电调只有10V1.5A输出,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试了下朋友的,果断入手,这个天空端最低能用多少V多少A,现在手头上用的好盈45A四合一电调只有10V1.5A输出 ...

天空端 7.4 V - 17.6 V,约 4-9 W

网友:
老婆支持也没用,没钱

网友K:
楼主,你飞进楼林有马赛克时左下角的信号还是满格或少一格吗?看看眼镜的设置里面的设备 自动功率限制改成 OFF 然后功率选 700mw ,我昨天刷FCC后第一次出去飞,出去前也信心满满的,结果飞到旁边20-30米的几颗大树,画面就都是马赛克,左下角的信号红色 1格,画面有明显的延迟,就是打个杆,近半秒才有反应的那种,心想,翻车了,最后发现原来是开了自动功率限制和25mw。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飞进楼林有马赛克时左下角的信号还是满格或少一格吗?看看眼镜的设置里面的设备 自动功率限制改成  ...

自动功率关了,信号满格.这个和信号的关系已经彻底排除.完全是因为码率的问题

网友:
那这个马率问题dji以后有无可能更新改进这个问题吗?楼主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