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便宜的小机子,家里玩的,续航出乎意料

楼主(2019-08-12):
38块的75mm青蛙机架,加上4个15块一个的1103 电机,1个129快的1-2S集成飞控电调的,Q25图传,50块不到的迷你小接收,1635的浆。
加上2S的450mah电池,居然很温柔的飞了7分半钟。换GT8的380mah电池,居然也能飞6分半钟。这电池在GT8上也就4分半到顶了。
看了续航长的关键是轻,这个机器够轻,不加电池才38克,加了450mah的电池才66克。

楼主:
说说便宜电机的问题,开始到了4个,先用万用表量,发现一个其中1相电阻明显大很多,感觉缺相了,后来卖家补发了一个。
飞了几次后发现 有个电机的卡簧不见了,不知道是一开始就没有的,还是我飞丢的。还好有一个可以拆过来用。
另外电机的贴纸,有2个反转的给转下来了,就是难看到倒也不影响。

楼主:
算了下,不便宜了,居然300多了,晕。

楼主:
再说说飞控,也及飞了5个电左右的,换个电池,发现飞控灯不亮,所有灯都不亮了。接了USB发现还有反应。初步判断应该是5v的降压电路坏了,于是找降压芯片型号,想换。结果看了下,发现这个不是我能完成的事情。换个方式,拿个独立的降压板,一头接电源,一头接飞控的5V输出端,死马当活马医了。结果有反应了。就是平时看起来很小的降压板,放到这个小飞机上就很大了,找不到地方放了。

另外学到一个知识,图传要远离电源板,开始电源板放图传一起,结果图传就有明显的水波纹,后来电源板放外面,水波纹就没有了。

网友:
请问楼主129元的1-2S集成飞控电调哪里买的?谢谢!!

楼主:
咸鱼,无售后啊。 就是哪种支持2S的集成飞控和电调的板,淘宝很多,就是贵点。1S的就很便宜,但是1S动力太差,续航也太差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就是我搜到的15元的1103不长你这样。是银灰色的不带贴纸。

网友:
想找一个续航时间长点,逆光效果好的室内机室外飞,关键是安全,有人的地方也不用太担心。。。

网友A:
GT8逆光太差了,续航也短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8逆光太差了,续航也短了一点

换个nano的摄像头,也不贵。OV231逆光是差,还不如Q25逆光舒服。

网友(2019-09-24):
的确不算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nano的摄像头,也不贵。OV231逆光是差,还不如Q25逆光舒服。

蜗牛的EOS2怎么样?

楼主:
买了个runcam nano 加ldaec et85的图传,晚上在家里玩感觉还不如Q25效果好,晕死了。

网友:
还不如淘宝 399的 eachine的 75小鸡,蜗牛摄像头 200wm图传,挺好飞。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15元的1103电机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