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9-08-12):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佬,遥控器接收机的天线可以随便延长吗?

网友A:
不可以  是按照频率波长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是按照频率波长定的。

那如果想要引出来怎么办呢

网友A:
馈线可以加长的

网友:
裸露部分最好是1/4或者1/2波长,2.4g波长应该是12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馈线可以加长的

是指电路板到天线上金属罩那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