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450l尾巴左右轻微摆动,机体轻微震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08-12):
(无正文)

楼主:
直升机450l猛加油门,尾巴左右轻微摆动,机体轻微震动,请高手指点?主要飞航线!k8陀螺仪。

网友A:
用的是原装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原装电调?

是的,原装电调!

网友B:
为什么要猛推油门,好好练习悬停航线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猛推油门,好好练习悬停航线不好么

因为全油门得话,飞机抖啊,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装电调!

换成好盈铂金试试。我自己470l一样有这个问题,450l就没有。区别就是470用的是原装电调,450是铂金。其他部分的电装一模一样,电池、接收机、舵机什么都一样

网友:
换个mb吧,尾巴保证一根棍,我的飞机都用mb!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全油门得话,飞机抖啊,不稳定!

为什么要全油门,好好练习悬停航线不好么

网友:
尾巴gyro感度不是高了就是低了,先调高一倍看看,观察是否震动加剧,是则反之

网友:
如果你螺距在+-12.5左右的话,应该是你感度低了,450振动只要不是明显的大动作,都可以锁尾的,对了,有风的话也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