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数图新玩法】小小SBUS转PWM模块实现固定翼FPV

楼主(2019-08-14):
最近看到不少模友在问,DJI的这个数图套装,用在固定翼上怎么用呢?正好前段时间看朋友的小小猎鹰挺好玩,就入手了一架,顺便买了一个SBUS转PWM的模块,捣鼓一下怎么来用大疆数图套装来飞固定翼玩。当然如果不飞太远用不到大疆的7ms延迟遥控器的话,就把天空端和眼镜用作数图取代之前的模拟图传玩法就可以了。

选择小FPV载机的原因也很简单了,尺寸小好带,装机也不复杂。这个机型可以关油门飘降~

试飞遇到的问题也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有买一样载机的可以作为参考。

首先是重心问题,如果机头不加大疆这个模块的话,用3S 1300mah电池放在电池仓位置刚刚好,头稍微低一点点,但是个人比较喜欢拉着升降飞比较有感觉,所以是正好的。加上大疆数图天空端之后头重,需要把电池使劲往后移。

固定方式比较简单粗暴,3M胶伺候,因为只是想尝试一下,天空端的模块最终还要拆回到穿越机上

买的空机,其实完成度还是挺好的,加强什么的都做好的,部分位置还需要用泡沫胶粘接

舵机按道理应该用比9g更小一点的,手里边9g舵机还有很多,所以直接用9g了

尾舵机用的一个国产金属的,噪音有点大但不影响飞行,装上去也好大,原装的舵机保护吸塑壳用不了了,裸奔吧,

动力用了手上之前炸剩下的一个Snail电机,装在这个小飞机上配合三叶桨很猛

整机装好的样子

就是这个小模块,某宝几十块钱就买了,可以把SBUS信号转化成PWM分给各个通道

接线比较简单,大疆数图模块的SBUS线接到模块对应的SBUS-IN位置,然后上电后各路PWM就会有输出,把对应通道的多舵机线插上就可以了,供电的话可以把电调的5V BEC直接插在PWM不用的通道上,注意正负不要插反!

来张全家福,两个模块一个主要装在穿越机上玩,另一个到处拆着玩,试飞视频上传后再分享,先上图解馋

网友A:
我有想过,吧这个天空端的摄像头装上个舵机云台玩固定翼fpv的

网友:
不错,挺好,顶一下。

网友B:
俺就是担心 那个尾舵机 的安慰

网友:
重点是没有OSD

网友C:
蜗牛动力固定翼,很爽话说这场地看着眼熟,是在哪里?

网友D:
没有osd的固定翼fpv,很容易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osd的固定翼fpv,很容易飞丢

850翼展的,就是在草地和小树林穿一下,也不飞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牛动力固定翼,很爽话说这场地看着眼熟,是在哪里?

深圳的飞场不多呀,前海那边

楼主:
这个确实有点别扭,不过装这个小翼展的也是就在草地或者树林穿一下,暂时还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的飞场不多呀,前海那边

我还以为是沙河公园。。。

网友E:
用这遥控飞固定翼怎么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遥控飞固定翼怎么微调?

这个是个问题,我是这样操作的:根据飞固定翼的经验,先把各个舵面都调平,电池设备都装上用手掂一下重心,这样一般飞起来副翼和方向基本不用微调,升降的微调需要把飞机降落后,进入遥控器设置来进行微调。调了之后再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850翼展的,就是在草地和小树林穿一下,也不飞远

嗯,没有osd的话,地形要很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问题,我是这样操作的:根据飞固定翼的经验,先把各个舵面都调平,电池设备都装上用手掂一下重心 ...

固定翼还是不太适合用其它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就是担心 那个尾舵机 的安慰

确实容易挂草进灰,推荐用小舵机然后用原装的吸塑盖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想过,吧这个天空端的摄像头装上个舵机云台玩固定翼fpv的

再加上头追,就像真的开飞机一样

网友:
帅,有空我也改一个ps:相机建议加强固定,看着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