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鱼收了台2手亚拓150有问

楼主(2019-08-12):
因为卖家说的是全新无炸,可是收到的是,球头口裂口,主板倾斜,现想求证一下,150主板有几层胶?我这里最下面一层是透明的很软的,上面是我们平时粘陀螺仪那种无残留双面胶,在上面又是透明的,但比最底下那层硬,有点像热熔胶,有150的魔友能拍几张高清无码照片让我参考参考吗?感谢!

网友A:
练手应该450吧?这个太小零件不好找又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手应该450吧?这个太小零件不好找又不便宜!

没有场地,华坑的master cp都有点大,现在玩伟力110,勉强能翻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场地,华坑的master cp都有点大,现在玩伟力110,勉强能翻几下

敢问是不是在室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是不是在室内玩?

哈哈,必须室外,室内不行

网友C:
就是两层,最底下透明的,然后上面一层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两层,最底下透明的,然后上面一层双面胶

。。。我这个是三层,就是最上面那层有点像热熔胶的导致主板不平,看来卖家是说谎了,不过也算了,价格也还算合理

网友D:
最上面一层是啥东西?为啥我的就两层

网友E:
負上我一手買入的無炸高清給你做參考(150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上面一层是啥东西?为啥我的就两层

能发几张高清图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負上我一手買入的無炸高清給你做參考(150X)

感谢????

网友E:
再來個比教清楚的分層面吧, 電路板下是會有一點熱熔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几张高清图参考一下吗?

图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來個比教清楚的分層面吧, 電路板下是會有一點熱熔膠的

嗯嗯,那就是正常的了,热熔胶导致的主板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負上我一手買入的無炸高清給你做參考(150X)

另外请教下,最上面那块有天线的小板子,我的是线连接的,你的怎么没有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下,最上面那块有天线的小板子,我的是线连接的,你的怎么没有线?

你这个加了一颗卫星,原厂的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加了一颗卫星,原厂的没有的。

我找卖模型的商家问了下,我这算是2代版本,这是原厂的接收,150主板分三个部分,最下面是电调,中间陀螺仪,上面那个小的是接收,第一代的陀螺版有旋钮,第二代的就是我这种,陀螺仪和接收板是用线连接的,第三代的陀螺仪和接收是焊成一体的,电调,陀螺仪,接收,全部焊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找卖模型的商家问了下,我这算是2代版本,这是原厂的接收,150主板分三个部分,最下面是电调,中间陀螺 ...

红色脚架的是150x,也就是二代。黑色脚架的是150dfc,也就是一代。只看主板,无视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色脚架的是150x,也就是二代。黑色脚架的是150dfc,也就是一代。只看主板,无视机械部分。

嗯嗯,一代的应该不支持手机app连接吧?你那个白色的舵机是什么牌子?原厂的吗?我在淘宝上没有见过这种舵机,耐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