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50倒飞悬停失去动力,有视频作证……

楼主(2019-08-12):
炸了,安安稳稳的想平安飞上百起落的……结果被现实痛击。还好检查完后损失在150左右,大桨是大头。庆幸
直接上视频!

回家后查看了下K8日志,发现看不懂,求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对了,我是用2S直驱陀螺,舵机和接收,6S5200的电池只提供动力。

楼主:
补上插线图

网友:
日志看不懂+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佬翻译,是不是我那个卫星数据不同步出问题?还是那个极限震动水平?对不起即使是中文我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总结一下就是震动过大

网友B:
看了视频,反正我是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反正我是懵了

最后救机的操作做的不好,我应该带多点负螺距让飞机上升一下再翻回去,或者用副翼翻。看视频就差一点点就能翻回正飞降落了。

楼主:
经过检查,估计是振动过大,而且原因也好像找到了,陀螺安装座有个螺丝松了,歪掉的两个拉杆刚好换上了飞越的。明天去五金店切个尾管就可以继续飞了

网友:
震动过大!

楼主:
补几个炸鸡定损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检查,估计是振动过大,而且原因也好像找到了,陀螺安装座有个螺丝松了,歪掉的两个拉杆刚好换上了飞越 ...

刚才我还真想说了这个陀螺仪松动的可能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检查,估计是振动过大,而且原因也好像找到了,陀螺安装座有个螺丝松了,歪掉的两个拉杆刚好换上了飞越 ...

掉动力和陀螺仪有直接关系吗?掉动力后你还能操作说明陀螺仪没有问题呀

网友:
还有个问题是电调定速信号是陀螺提供的吗?如果陀螺仪失效应该是无法控制姿态,不应该是失去动力呀。

楼主:
经楼上这么一说……我突然就迷茫了,难道是电调的问题?可是同样的气温,周日还在爽飞,而且有几次是练习飞两个电,各种大动作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动力和陀螺仪有直接关系吗?掉动力后你还能操作说明陀螺仪没有问题呀

这么说,难道是电调这边的问题?那岂不是要返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说,难道是电调这边的问题?那岂不是要返厂……

你图上不是电调线直插接收吗,又不过陀螺仪

网友B:
图中红圈位置线坏了,这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上不是电调线直插接收吗,又不过陀螺仪

是的,电调直接挑掉红色正极,插接收的油门通道,动力电只提供给电机。我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陀螺会不会对动力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红圈位置线坏了,这是什么线?

这个是右边舵机的信号线,没断,是破皮了,就是这次炸鸡造成的。我检查了,里面的电芯没损伤,回头我拿胶布包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有个可能性就是电调的油门信号线虚接。

网友B:
如果以上问题都没有,那就是电调问题了,你这是哪款电调?我用过的好盈60A V4三个出现断动力现象。100A V3也出现过一次,都是排除高温保护和低压保护可能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上问题都没有,那就是电调问题了,你这是哪款电调?我用过的好盈60A V4三个出现断动力现象。100A V3 ...

我用的铂金100安V3,之前飞出现过两次断动力了,前两次运气好,都比较高,550浮力大,利用大桨惯性缓慢下降的过程中会恢复动力,大概2秒左右。每次起飞检查也检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调直接挑掉红色正极,插接收的油门通道,动力电只提供给电机。我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陀螺会不会 ...

基本不可能,除非陀螺仪对接收供电出问题导致你接收机重启,关键是你一直可控,日志也没表现出来

楼主:
还有一次是翻滚,横滚,航线都正常,一拉彩虹就掉动力,然后也是差不多2秒左右恢复,当时我飞的比较高,壮着胆子试了2,3次,只要不做彩虹就没问题,一做彩虹,推大螺距和拉升降马上断动力。下来后重新拔插再上去又没这种情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次是翻滚,横滚,航线都正常,一拉彩虹就掉动力,然后也是差不多2秒左右恢复,当时我飞的比较高,壮 ...

对对,就是这样,我最后落水原因就是断了动力没有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对,就是这样,我最后落水原因就是断了动力没有恢复。

是不是传说中的掉程序啊?这样的话我就先拆了返厂看看……主要是电调好像没日志看……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电调日志么?
话说你这个掉水里……有点牛13啊。估计除了舵机和电机,其他电装都去了吧?

网友B:
每次都是一秒多两秒左右缓缓恢复,心想不影响飞行,结果给我来个彻底熄火。熄火降落都无济于事,因为下边30米之内都是水面。高度仅仅20多米,况且富丽380是全皮带传动,根本就没有多少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是一秒多两秒左右缓缓恢复,心想不影响飞行,结果给我来个彻底熄火。熄火降落都无济于事,因为下边30 ...

看来真是大意不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断动力,你是返厂弄好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传说中的掉程序啊?这样的话我就先拆了返厂看看……主要是电调好像没日志看……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 ...

只有接收机和电调坏了,陀螺仪是金脑2mini. 吹干了没大碍。电调和接收机是供电部分坏了,因为吹干以后试机,先是电调啪一声接着是接收机啪一声伴随着一缕烟雾。电调BEC原件坏了输出电压高了把接收机稳压电路烧了。按照型号去淘宝咨询,店家说不能确定数据,现在还在一边扔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真是大意不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断动力,你是返厂弄好的么?

最后这次落水烧坏了,闲鱼又淘了一个,至今还没时间装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接收机和电调坏了,陀螺仪是金脑2mini. 吹干了没大碍。电调和接收机是供电部分坏了,因为吹干以后试 ...

哎,睡了睡了,还是拆下来返厂算了,听天由命。

网友:
我的期间也出现过几次飞机一翻身成倒飞就熄火,赶紧翻正又缓缓恢复了。

网友:
掉动力,而且电调直接插接收机,全程可控,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是电调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翻译,是不是我那个卫星数据不同步出问题?还是那个极限震动水平?对不起即使是中文我还是一头雾 ...

这个应该是 不错的 “我是用2S直驱陀螺,舵机和接收,6S5200的电池只提供动力。
既然 你已经 明确了:是 ‘失去动力’。。那:原因:
是不是:2S 电池 接触不良,陀螺仪、接收机失电之类 。
先问::飞机坠落之后,各个舵机 是否 还能动作 ??

【还有:就是 电调 过流保护 ?? 自己给 断了电 。】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 不错的 “我是用2S直驱陀螺,舵机和接收,6S5200的电池只提供动力。”
既然 你已经 ...

飞机正处于倒飞悬停状态,理论上不应该会过流。毕竟周日的时候各种翻滚和小彩虹连飞两个电都没事。
失去动力的时候舵机可以动,视频里就是我发现电机停转后紧急翻回正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可能性就是电调的油门信号线虚接。

还有个可能性就是电调油门信号线与接收机虚接。

网友E:
接收机和陀螺仪插的那个口,陀螺仪上的水平口是接回传线的,要接到立的那个SUBS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和陀螺仪插的那个口,陀螺仪上的水平口是接回传线的,要接到立的那个SUBS口

这个接收机没有sbus2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铂金100安V3,之前飞出现过两次断动力了,前两次运气好,都比较高,550浮力大,利用大桨惯性缓慢下 ...

电调重新升级一下固件。要不你后面还会无故熄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和陀螺仪插的那个口,陀螺仪上的水平口是接回传线的,要接到立的那个SUBS口

接错的话飞不起来的啊,这个是2008,是这样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重新升级一下固件。要不你后面还会无故熄火的。

谢谢提醒,今天已经返厂了

网友G:
其实还有个可能性,就是电机和电调插头松了,或者虚焊融掉,飞下来又凝固,这种都会导致大电流时有断动力的可能。
我xl520和xl700都这样炸过的。。。
建议检查1:电调和电机间的香蕉头是否咬合紧密,如果不紧,拿螺丝刀把公头撑大点再插上;
2:焊锡有没有再次融凝现象,如果有,再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还有个可能性,就是电机和电调插头松了,或者虚焊融掉,飞下来又凝固,这种都会导致大电流时有断动力的 ...

谢谢提醒,昨天拆电调下来的时候特意观察过了,香蕉头贴合紧密,接口处有热缩管包着没法直接看到,不过摸起来是完好的,也没看到有焊锡融化,溢出的痕迹

网友H:
看你这个飞法我第一想的只有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这个飞法我第一想的只有电调保护

并不暴力啊……

网友I:
3300 楼主加电容了没有?加上是KBAR ,呵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3300 楼主加电容了没有?加上是KBAR ,呵呵吧!!

舵机和陀螺是另外用2S直驱供电,电机通过好盈铂金100安V3单独抽40C的6S5200电池。所以不存在接收机或者舵机或者陀螺导致电机断电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走线。。。。

就……很糟糕,可是这样走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很糟糕,可是这样走比较省事……

不安全的

楼主:
陀螺那一堆应该怎么弄?我是全部弄好后用扎带轻轻绑一下……

网友K:
楼主用什么桨,多少钱?总共才损失150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什么桨,多少钱?总共才损失150挺便宜的

就损失大桨,头罩上次炸毁容了,反正还能继续用。马云家有120一幅的550桨,我用着还行,M总的店也有120的大桨

网友:
检查电机,电调。动力电池吧

网友:
接收机是不是2008SB   2008不建议用S-BUS通道,你会死得很惨的,2008通病信号丢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那一堆应该怎么弄?我是全部弄好后用扎带轻轻绑一下……

折折折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