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天地飞ET12 配合R201S 信号强度60%失控

楼主(2019-08-13):
拉锯测试了一下 一下降到60%左右直接变成0%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失控的遥控器我是不敢用,玩飞机损失太大

网友B:
还得看天线位置有没有变化,类似大疆遥控器,转身信号就有可能断

网友C:
干扰?这种情况,只有仔细判断前因后果,希望楼主能找到原因,大家也好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