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相机av输出线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9-08-13):
手头有个foxeer legend1 相机,前几天炸鸡把av线的usb接头炸坏了,这种用的是miniusb接头,买了这种接头的线和单接头,尝试了各种接法都无法输出视频信号,现在是在没辙了,请各路大神来帮帮忙指点一下

图一是原装线的定义,图二图三是买回来的接口定义

网友A:
micro usb中间有一根是断开的,无任何接线通电传输信号功能……余下2边是正负power ,中间2个信号传输。你测试下看看是不是接那个断开的pin上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 usb中间有一根是断开的,无任何接线通电传输信号功能……余下2边是正负power ,中间2个信号传输。你 ...

是的,已经接好了,就是那个不接通的是视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