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500x的盆友们,你们的舵机发热厉害不?

楼主(2019-08-13):
周末去飞了2电500x,基本就是航线 加悬停, 下来后  电调电机都很热  一摸尾舵机,热的手都没法按上去了。 斜盘舵机也是很热 但比尾舵好点。   用的鸭拖的电调   75%定速飞。

网友A:
先给尾桨夹配重消除不必要的变距负载,然后确保陀螺仪参数不会有太多舵机震荡。

网友B:
你那里气温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气温多少啊?

33度吧  不过是在大太阳下飞  也没带罩  阳光直射不至于这么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尾桨夹配重消除不必要的变距负载,然后确保陀螺仪参数不会有太多舵机震荡。

是有点点 抖动      不过很轻微      尾浆夹配重? 咋操作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点 抖动      不过很轻微      尾浆夹配重? 咋操作哦

卸掉尾桨,用螺母或其他东西配重直至尾桨夹高速旋转时不产生回中力

网友C:
用的是野獸嗎?
把舵機更新率調低
即使用最低的也可以鎖的一根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野獸嗎?
把舵機更新率調低
即使用最低的也可以鎖的一根棍

嗯 就是 原配的MB 这个还真可以去试试

网友:
尾舵机烫正常,现在气温高,我的也烫

网友:
控上面的陀螺感度太高,也會讓尾舵發燙,可以調低看看

网友:
可能尾巴震动有些大,排排振,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MB陀螺仪尾舵烫正常

网友D:
我的也烫,飞550下来尾舵感觉都有60度

网友E:
你是飞悬停和航线,还是3D?我飞悬停和航线好像没有发热的现象。MB 4.2、GDW590(200Hz)、GDW595(27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烫,飞550下来尾舵感觉都有60度

差不多  手反正是摸不上去了 打算先降低 舵机频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飞悬停和航线,还是3D?我飞悬停和航线好像没有发热的现象。MB 4.2、GDW590(200Hz)、GDW595(270Hz)

飞悬停  也是MB4.2    亚拓原装舵机  感觉是MB的舵机频率设高了  现在恢复到50hz  周末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悬停  也是MB4.2    亚拓原装舵机  感觉是MB的舵机频率设高了  现在恢复到50hz  周末去看看

亚拓的斜盘和锁尾都是宽频的,尾舵机好像不能超过270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亚拓的斜盘和锁尾都是宽频的,尾舵机好像不能超过270Hz

如果是亚拓原配的DS820M+DS825M,十字盘舵机200Hz,尾舵机333Hz。

网友:
我的4个飞机都用的mb,锁尾一根棍,但就是尾舵机发烫,现在天气热,我每次下来后休息2-3分钟再开始第二个飞行!

网友F:
你BEC设置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