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前轮不平行怎么修?

楼主(2019-08-13):
萌新问下,前轮不平行,往前会偏,这个是哪个零件坏了?  需要换轮胎吗?
拆了试了另外个螺丝孔会更偏,微调控方向也没用

网友:
估计是重心偏,抓地力不一样。

网友A:
前束是死的?
不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束是死的?
不能调吗?

不能调啊  车架是 SCX-10  313的

网友:
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从图片来看,问题出在这根连杆上,长了点,你可以淘宝一根可以调节长度的连杆回来自己慢慢调节。太长了,轮子外八;太短了,轮子内八,能理解不

网友:
正常角度,有前束角才正常,如果前束角为0了,那么转向和走直线的时候就会容易晃,还有就是牵扯到阿克曼角度转向的问题。如果调平行的话,阿克曼转向叫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根据车桥结构设计的不同,阿克曼转向角的变化也不同,转向时的影响也有差异。总之建议不改。

网友(2019-10-18):
换了,带球头丝杠的就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