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固定翼飞机的中心线是怎么找出来的?

楼主(2019-08-13):
请教:固定翼飞机的中心线是怎么找出来的?有人说防火墙上下左右等分,我看厂家生产的出来标好的也不等分呢?高手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带右下拉角吧

网友:
固定翼只有一个螺旋桨,这样力矩就没法平衡了,所以一般都不会在中心点位置上吧,至于具体在哪个位置,倒还真的没有认真考虑过,感觉这玩意要不就是有计算公式,要不就是凭经验来确定的。

网友A:
防火墙那个圆的中心点应该是飞机的轴线,而防火墙那个厂家给你画出的十字交叉就是安装电机或者发动机座的中心位置,因为厂家已经把防火墙做了右拉、下拉角度,所以电机或者发动机输出轴探出机头罩那个点正好重叠于飞机轴线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有差错敬请批评指正

网友:
是虎鲨的骨架鸡吧
说明书第22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墙那个圆的中心点应该是飞机的轴线,而防火墙那个厂家给你画出的十字交叉就是安装电机或者发动机座的中 ...

  1:大哥,首先感谢你的热心解答,我想问问飞机的“轴线”又是怎么定的?  2:你说厂家已经把防火墙做了右拉、下拉角度,那发动机安装上发动机架时还需要右拉和下拉吗?
3:防火墙那个厂家给:画出的十字交叉他们又是怎么定这个十字叉的呢??这个十字交叉点应该就是中心线,但是他们是怎么定的这个点呢?

网友:
三维设计软件可以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