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p 平衡充问题

楼主(2019-08-13):
A9 plus 充电,第6通道跟其他通道差别太多,老是在0和2.2左右跳动,电流也是在0和设定的2.5两个之间跳动,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接触不好有可能

网友:
电流大,烧坏的都是头尾插针。检查平衡头和平衡座接点

网友:
充电器坏了,或者电芯坏了

网友:
平衡头接触不良吧

网友:
可能是这节电芯挂掉了,电压冲不上去了,但A9就非得要把每一节电芯冲到4.20v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充电器有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