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炸鸡

楼主(2019-08-13):
一共四个杆子,前三个在一个水平高度上10米左右,第四个突然就拉低了一半(这是个下坡路斜坡)然后图传卡了一下,屏幕上一根黑线,飞机就未连接了,听声砰一声,抬头看一股黑烟,我就知道今天不平凡了

参数:飞行高度5米速度6米,农作物2.5米
是飞行圈地 飞行距离大概200多米

本人植保经验6000多亩,从事无人机3年,且持有证
不要在说其他的了,1P 避障没响一声,图传一卡一根黑线就在屏幕前了,然后飞机就未连接了,心中万般无奈就连救机都机会都没有

网友:
慰问一下,看上去像高压线,直接碳杆短路了是吧?

网友:
损失惨重,慰问下

网友:
这个炸鸡成本高了点

网友:
说实话,有点脑残,现在的技术壁障什么水平自己不知道?作业前不做田块检查?没发现有线是你的失误,如果知道有线没有去旁边守着?这种线图像能看到就意味着刹不住了,要是逆光直接兑上你都看不见

网友:
好惨啊,可能是坠地后结构破损,导致动力线短路起火

网友:
起飞之前的地形勘察很有必要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节哀

网友:
介绍事故就是传授经验啊

网友A:
图传? 植保机上图传的用途给科普一下呗

网友:
应该是掉地上短路,电池起火烧了的把,有可能是电磁干扰造成的砸机

网友:
【第四个突然就拉低了一半】
那可是 10KV 电力线 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传? 植保机上图传的用途给科普一下呗

植保机图传实用性还是很强的,飞行踩点,飞行过程中手动壁障等等,南方田块复杂,图像能降低飞手工作量

网友B:
指望壁障给你看电线 拿火星的证可以  地球人表示现在多数设备技术不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望壁障给你看电线 拿火星的证可以  地球人表示现在多数设备技术不成熟

对于电线这类的东西壁障不吭声是正常的

网友C:
前事不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事不忘

哈哈

网友:
避障是看不到电线的,航线规划的好就炸机少点,地块太复杂的小地块就不要干了,不够累心的。同情。

网友D:
属人为责任事故,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属人为责任事故,鉴定完毕。

好吧,你说啥就是啥吧

楼主(2019-09-12):
引用 网友E:
无奈

哈哈,是的

网友F:
正常正常,当年我炸油直的时候比这个惨多了,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正常,当年我炸油直的时候比这个惨多了,节哀

嗯额

网友(2022-03-29):
学习了!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