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亚拓470mx电机,重新绕线

楼主(2019-08-13):
都说亚拓电机不好拆,用拉马拆了安不回去,安回去动平衡问题等等。。。。今天来拆个电机,用电磨把台阶磨掉,改卡簧固定,下次换轴承也方便了,不过亚拓的绕线真是渣,打算自己重新绕一下提升效率,这是第三个了

重新绕线了,对比一下
下面这个是亚拓绕线

下面是重新绕的

网友:
偷学我的办法

网友:
槽满率感人啊

楼主:
机器绕线乱七八糟的,自己重新绕了

网友:
求试试悬停电流和暴力电流啥的。就大概知道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A(2020-04-20):
是不是多绕两圈效率更高?

网友:
想知道最后使用结果,也想学学这技术。

网友B:
重新绕线后,平衡怎么做,是要需要专门的设备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绕线后,平衡怎么做,是要需要专门的设备吗 ?

平衡转子就行了

网友:
高端手艺活!一般人不行!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绕线后,平衡怎么做,是要需要专门的设备吗 ?

我是定做了个铁片固定电机,用台钳夹住,另外一端粘个手机,手机上下载震动感知的app:vibrometer测震动,自己再购买平衡尼,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绕两圈效率更高?

电机都不烫了,发热很小

网友:
好手艺啊  顶楼主

网友C(2021-12-08):
楼主能分享下重新绕线用的多粗的线吗?正好手里有个同型号电机准备自己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下重新绕线用的多粗的线吗?正好手里有个同型号电机准备自己绕。

最大可以用0.9的线重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下重新绕线用的多粗的线吗?正好手里有个同型号电机准备自己绕。

线径0.62,两股并绕5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