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的云台怎么改倒置

楼主(2019-08-13):
57的
云台
怎么改倒置?大家应该看到淘宝那个57的云台了吧。
就是想用在车上,怎么改倒置??

网友A:
看到了,怎么样好用吗?增稳行吗?

楼主:
效果一般,不过57元,别要求太高

网友B:
怎么没人,不会改,也想改一个

网友C(2019-11-28):
我也买了一个,相机必须重量合适

网友D:
很简单的,只要重新刷个倒置版本的固件就行了

网友E(2020-01-02):
在哪里啊?我没找到呢?

网友F:
我会改装,需要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