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大Raceflight大课程系列】Raceflight最全扫盲入门及进阶调参教程-问题征集

楼主(2019-08-13):
【C大Raceflight大课程】

Raceflight最全扫盲入门及进阶调参-问题征集

各位好

C大我回来了

Flightone团队开发的Raceflight系列飞控(也称为RF飞控)

一直在国内玩家心目中有着比较微妙的地位

一来有着极度难调的印象及口碑

二来又有着梦幻般的飞行体验期待

Raceflight系列因为教程少,产品难买

国内玩家基本上连深度了解的机会都没有

只知道国外的花飞大神Johnny、Wild Willy或者Black Bird、AlexandreFPV

都在用RF飞控

目前的Betaflight在更新至4.0后

固件整体的稳定性以及对配置的容忍性下降得很厉害

而Raceflight恰逢在此时推出了最新的FalcoX飞控固件

并且以难以置信的兼容性和稳定性一扫此前RF飞控的刻板印象

经过C大我本人经过接近半年的Raceflight配置及调参尝试

以及与Raceflight的创始人Preston Garrison深度沟通后

C大我决定开启国内首个Raceflight系列大课程

从配置到调参,深度讲解RF的入门及进阶方式

把Raceflight带到国内

本帖子旨在收集所有对Raceflight的玩家问题

如果您对Raceflight有任何的疑问

请将您想了解或者关心的问题跟帖留下

我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针对性进行讲解

网友:
沙发 此贴必火

网友:
占楼,支持大佬

网友:
支持,想玩rf了

网友:
哈哈,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
FL1新款电调何时发售,延期好久了,期待。
峰值电流能达到180A(60s)

网友:
为什么rf的飞控有些没有osd?而有些又有?

网友:
必须支持!给C大顶起来,可以出个调参焊接教程什么的

网友:
MCK都换回BF了

楼主:
看来想玩RF的人不太多哈哈

网友:
还是愿意追随r2sk 那才是正宗

网友:
C大牛逼!终于看到RF飞控的帖子了

网友:
做个记号等更新~

网友A:
想知道C大拿到飞控重新制作了排线

包括

飞控与电调的排线

飞控与图传的排线

飞控与接收机的排线

飞控与摄像头的排线   如何制作的~

网友B:
有个问题咨询下C大,rf的水平除了在Setup Flight Controller Wizard跟着步骤校准以外,可不可以像BF那样用遥控摇杆设置,或者改console里的参数?
在小机上装了个RF玩玩,主要飞acro level mode,水平有点偏,想手动校准点。。

网友C:
想请教下关于滤波的问题,还有osd以及如果没用osd怎样实现用bb响提示低电压的问题,毕竟开始用dji高清图传但是dji并不支持rf

网友D(2019-09-16):
想请教一下大神 我的rf飞控电源电压监测数据很不准确 是我的飞控有问题么

网友(2019-10-16):
    什么时候更新贴子啊~! 放到教程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C大拿到飞控重新制作了排线

包括

除了电调排线之外,建议还是用焊接的方式接线,我现在除了电调那根线,其他都是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咨询下C大,rf的水平除了在Setup Flight Controller Wizard跟着步骤校准以外,可不可以像BF那样用 ...

RF有Console,但是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大神 我的rf飞控电源电压监测数据很不准确 是我的飞控有问题么

RF对电压监测做了比较多的优化,应该来说电压检测还是很准的,可以多飞飞感觉一下是否电池电压波动比较大,或者电池原因降压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电调排线之外,建议还是用焊接的方式接线,我现在除了电调那根线,其他都是焊接了

多谢回复,我已经放弃RF的level mode了。falcox的手动模式太好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关于滤波的问题,还有osd以及如果没用osd怎样实现用bb响提示低电压的问题,毕竟开始用dji高清图传 ...

最新的FalcoX固件好像已经支持DJI了

网友:
osd电压 显示0   vbat线什么的都接好了 返厂检测没问题 楼主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FalcoX固件好像已经支持DJI了

前几天才接了个mini f4飞控,用上了dji,看来可以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FalcoX固件好像已经支持DJI了

请教下,falcox固件在哪里下载啊,官网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falcox固件在哪里下载啊,官网没有找到

flightone.com/alpha

网友(2019-12-02):
请教一下,我用Airbot的电调搭配,不接USB电调不自检,接USB啥都正常,用的D1200协议,换了飞控还是一样,这个需要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