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钻头研磨架

楼主(2019-08-14):
以前花5元rmb买的一个简易升降台
放了很久也不知道要拿来做什么用
一时兴起就想到可以拿来做磨钻头时用的升高架
就找了块以前做模具时买的#45钢块

用铣床切一个V沟,然后再切边

接着开洞做一个握紧罗丝就完成了

左边是我用了很多年的美制的钻头研磨架,右边这个就是这次的作品
不但功能相似,且可以做升降,比原来这个还好用
至于使用的过程有机会再来贴.

网友:
小制作,派大用处。

网友A:
感兴趣,怎么能磨出螺旋后刀面。

网友:
不知道应该什么用

楼主:
使用的方式跟美制的那个是一样的

靠在砂轮机面上点一下即可

磨好的样子

这是非常特殊的 174度钻头,有做板金的人才会用这种特殊钻头,是专门拿来做板件点焊钻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怎么能磨出螺旋后刀面。

我都是磨好后再转到后面把突出的后刀端点一下磨掉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磨好后再转到后面把突出的后刀端点一下磨掉即可

那个属于磨横刃的动作,后刀面整个面呢?这个面不是V槽定心的锥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属于磨横刃的动作,后刀面整个面呢?这个面不是V槽定心的锥面。
架在v沟用磨时,不是只有向前磨,手是要微微跟着转的来磨,然后再转到后面
不是放在这上面,是放在一般砂轮机的那个横置加上,再用点的方式把后面突出的后刀端点掉一些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架在v沟用磨时,不是只有向前磨,手是要微微跟着转的来磨,然后再转到后面
不是放在这上面,是放在一般砂轮机 ...

如果还是要用手来控制两个切削刃高度差的话,就觉得没啥大意义了,全手工磨制跟这个没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是要用手来控制两个切削刃高度差的话,就觉得没啥大意义了,全手工磨制跟这个没差多少。

差多了,你应该从没用过这种研磨角度架,不知道这种可以任意调角度的研磨架好处在那里.
水手工磨还要对角度,我直接放上去点二下就好,其他的全都不用管.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转过去磨后角,大多时候直接放上去磨二下就ok了.
我刚刚才试磨一下,不需再补磨后角直接就能钻,磨好后跟新的一样好用.
以后都用这个来磨了,美制的那个收起来当收藏品.
只有很特殊的情况下需再去补磨后角端,那就是钻头很大支10mm以上的那种大支才有可能需要再去补磨一下.
这个是有市售成品在卖的,不好用不会一卖就卖了超过五十年.
我这个角度可以任意调整,连尖点都能磨,铣刀也能拿来磨.

楼主:
试磨时拍的影片,磨好一个钻头就是这样简单
https://youtu.be/_Suov6ENmh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多了,你应该从没用过这种研磨角度架,不知道这种可以任意调角度的研磨架好处在那里.
水手工磨还要对角 ...

我没用过,但从你油管视频来看就是我说的以V槽为母线的锥面,合格的钻头后刀面并不是锥面。
用那种本来就好的钻头是试不出来的,你拿一个平钻头开始磨就知道了,切削刃要磨成一样长有多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但从你油管视频来看就是我说的以V槽为母线的锥面,合格的钻头后刀面并不是锥面。
用那种本来 ...

当然可以,整个头断掉重新磨的都磨过好多次了,你没用过,所以不知道这个东西磨出来是什么样子
这种就是专门拿来磨断头用的,那种像削铅笔傻瓜型的还不能拿来磨断头钻头
这也是你之所以认为后面怎么这么难磨的原因.

这种多角度研磨架已经问世50年以上,一直到现在市场上都还有.
磨出来的东西不能用怎么能卖50年..
下面这种跟我的这个原理与方式完全一样,你说磨出来的能不能用?

但现在市场上的主流却是那种傻瓜型的磨钻机
为什么?因为这种随便拿台砂轮机都能磨
不需再跟厂商买特殊角度的砂轮来磨
一台用一辈子也不会坏,什么角度全都能调好来用
不像傻瓜型的角度就只有那一种,要换别的角度就要再买一组.

我上面贴的那种 174度钻头就是板金点焊移除在用的特殊钻头
专用研磨机一台贵到你会不相信,但我只要调到174度,就能磨出专用机才能磨出的专用钻头出来.

网友:
好办法,很有参考价值,制作使用皆简易。

楼主:
刚把一个断掉的钻头重尾部重新再磨成一个完整的钻头
连钻尖都一并重新磨回该有的尖角
完整的影片等上传好就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很快也很简单,一般傻瓜型的磨钻机是没辨法磨这种整个头都不见的钻头
更别说要磨回该有的钻尖了.

楼主:
这个是完整的过程,先用砂轮修磨个差不多的形状后再上架研磨
最后再用薄锯片削尖钻头的尖部即完成
https://youtu.be/SpOO_uO-iqA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整个头断掉重新磨的都磨过好多次了,你没用过,所以不知道这个东西磨出来是什么样子
这种就是专 ...

好吧,暂时定义为用过后再具备评论条件。

网友:
工夫不错,高人。

楼主:
钻尖就是这样切出来的.
把架子放在这个位置再去切

楼主:
今天做个实验
拿一支断一头的中心钻
把架子调成30度
再去磨断的那头
磨成一支符合齿轮60度的钻头
再上铣床试铣齿看看
目前用铝实验是成功可行的
就先试这样就好.

网友:
我是打不开视频

楼主(2019-09-22):
最后完成的样子,多增加了3组不同角度的架子
而主钻角研磨部份多增加一个定位柱
这样在磨时,转动的角度就会被固定住,照着原有的转向与角度磨下去

这个是9度的架子,专门磨后钻唇与专门磨钻尖用的160度

磨好后钻唇跟钻尖后的样子.

而这个是最后增加的一个功能,能磨边刃,磨这个部份钻头比转少在磨,铣刀就很需要磨这个部份.

网友B:
那个美式的哪里有卖找了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美式的哪里有卖找了很久了

这个早就停产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完成的样子,多增加了3组不同角度的架子
而主钻角研磨部份多增加一个定位柱
这样在磨时,转动的角度 ...

好像非常完美的低成本钻头研磨方法,但是图片和解说文字太少,没看太明白,恳请PO兄再给点图片和文字解说,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非常完美的低成本钻头研磨方法,但是图片和解说文字太少,没看太明白,恳请PO兄再给点图片和文字解说 ...

使用方式就是上列图片钻头摆放的位置
不需调整,一次共可磨四种不同的角度
主钻角,后钻角,钻尖,侧刃
一般市面卖的傻瓜型都只有磨主钻角一个角度而己
较高级的专业磨钻机才会能磨主钻角,后钻角
最高级的才能磨到钻尖,但侧刃依然无法磨
要能磨侧刃要铣刀研磨机才能磨到.

网友D:
我原来也手工磨,
在砂轮机上加角度支架,
但是手工磨的每次不稳定,
钻出来的孔有时会大几丝,
需要精度的打孔,
手工磨就有点累,还有磨1-2.5毫米的细钻头
比较费眼神
最近还是投入买了台钻头研磨机,
900多元,
现在磨出来的钻头比新钻头还锋利,新钻头其实很多事半成品,
磨的根本不合格
原本机器只能磨最细2.1毫米的钻头,
自己加了夹套,
现在连1毫米的都能磨,
但是手工磨的手艺还是不能丢,
对于不需要精度的打孔,
手磨还是很方便的。
业余DIY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钻孔时干钻
不加冷却液,所以钻头容易磨损,磨钻头很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也手工磨,
在砂轮机上加角度支架,
但是手工磨的每次不稳定,

没错,全新的也不见得最好用
我有买一盒从2mm一直到12mm,间隔0.5mm一支的那种钻头组
里面很多后钻角全都不行,钻时会磨到后钻角,都要自己再重磨过后钻角才好用.

钻头其实不用太准,不要差太多就行了.
要准都是要拿铰刀铰过才会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全新的也不见得最好用
我有买一盒从2mm一直到12mm,间隔0.5mm一支的那种钻头组
里面很多后钻角全都 ...

说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全新的也不见得最好用
我有买一盒从2mm一直到12mm,间隔0.5mm一支的那种钻头组
里面很多后钻角全都 ...

此言差矣!不准,不仅是孔径或光洁度超差,关键是两刃不对称钻出的孔可能会跑偏!!!就算你用铰刀绞得再光滑,这也是一个斜孔,不要误导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言差矣!不准,不仅是孔径或光洁度超差,关键是两刃不对称钻出的孔可能会跑偏!!!就算你用铰刀绞得再 ...

2刃磨的不对称只会造成扩孔,跟钻的正不正一点关系都没有
用想的就知道,二边不等长,就是长的会把短的部份扩孔
跟钻的钭一边有什么关系?
连钻之前要用中心钻定中心孔位都不懂,那就不用讨论钻的准不准了.
会准备用铰刀铰孔,就自然会预留非常大的铰孔空间
只要还能铰不会孔大到连铰都不能铰,那钻头磨只要不要差太多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2刃磨的不对称只会造成扩孔,跟钻的正不正一点关系都没有
用想的就知道,二边不等长,就是长的会把短的部份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