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期更新-《穿越机进化记实录-Elvis》

楼主(2019-08-14):
开这个帖子,主要是以本人的视角,记录自入魔以来,本人穿越机设备上的改进、优化和迭代。对新入魔的穿越机玩家会有一些帮助,对老玩家来说,希望可以共同探讨,加深技艺。
这个帖子的主要内容我在模友之吧上已经发表过,当初本打算在这两个论坛上同时发表,可是我居然把5imx的登录账号给忘了。。。
费了好大劲终于把账号找回来了,借机把内容好好整理以下,系统的发表。我的穿越机还会不断的优化,会不定期更新此贴~~~
先上入魔以来三架主力的图片:
1.入魔机,DALRC-DL220 机型,装机时间2017年10月,2018年2月退役(其实是炸残废了),生命周期五个月。

楼主:
接下来是主力竞速机,还是DALRC-title-212机型,早期这架竞速机使用的是分电调,BeeRotor的30A,(话说现在BR好像已经凉了,除了眼罩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主力产品了),2204的动力配置。
现在来看,这架机的布局有两个缺点,第一是接收机天线,由于当时是电池上置,接收机天线挡在电池前面(刚入魔思维比较奇葩),只要底朝天炸鸡,天线就受到地面摩擦和碳板锐利的切割而归西了。。。第二个就是图传天线的布局,天线的SAM座子直接拧到机架顶板上,未做任何绝缘,导致负极与整个机架的碳板连通,实际证明图传雪花雪花爽的一匹。。。这种天线垂直顶板的布局,最终在炸鸡掰断顶板和炸坏无数天线的情况下而淘汰(炸坏了两个顶板,都是从天线座那直接掰断的)。

楼主:
接下来是目前的主力花飞机型,仍然是DALRC-title-212(竞速版-筷子机臂),这架机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先来个最终状态图片吧。
这架花飞机电池下置,分别使用四合一电调、飞控、图传、接收机,一共四层塔,集成度高,每个机臂上都有可编程LED,加上尾灯,一共七组,晚上飞相当炫酷。

楼主:
主力机型介绍完了,既然是穿越机进化记实录,下面就开始主要介绍上述两架穿越机的优化、改装及升级过程。
先来介绍第一架竞速机
这一架飞机最早期的电装配置是:
RCINPOWER  GT2204-2250KV电机
大力20A分体电调
BR  F4飞控
熊脑5804V2图传
RunCam  2摄像头
后来,飞了不到两个月,换了,因为动机弱鸡,换上了当时银燕新出炉的LS2206-2500KV电机,瞬间感觉就不一样了。

楼主:
前文说到,这架机的天线当时布局太业余。
这种天线经过了赛道炸成狗的教训,最终迫使我想办法改变天线布局,看了看机架的空间布置,想了好久,最终,天线的布局稳定下来!
接收机天线和图传天线全部藏在顶板屁股后面,炸鸡无忧,事实证明,上赛道,图传距离要求不高,使用这种短鞭子加隐藏式布局,基本不用担心炸天线了。此时这架大力212也升级了银燕LS2206-2700马达,大力Engine40A电调,体验了全手动飞行,赛道飞的欢快的一匹~

楼主:
这架竞速机从2018年3月伴随我一直飞到了2018年12月,期间大力40A电调算返修,换了两次,银燕电机炸坏了四个,大部分是短转子轮辐,只有一次断轴。
如图:

眼看快到双十二了,索性直接更新动力套装了,升级致盈GTS马达,大力40A,F405飞塔,下面主要介绍装机工艺和细节。

楼主:
上电机!致盈GTS2305V2   2550KV
这款电机是一体化转子外壳,单股绕组绕线,比较耐造,颜值外观都可以,当时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了,截止19年8月,电机仍然在服役,但是后期使用下来,这款电机也暴露出了缺点,空心钢轴太软,炸到电机后,轴特容易易弯,还好的是空芯轴因为结构特点,非常容易校正,但是,轴反复校正几次后加上不断的赛道高负荷冲击,电机轴非常容易产生疲劳裂纹,后期直接会断轴!
手里这种断轴的转子已经好几个了,今年双十二,计划换新电机!

楼主:
大力40A四合一电调的标准焊接方式:
因为这款电调是大力40APro版本,主电源焊盘上特意增加了电容支脚的穿孔看盘,因此焊接会特别美观,细节:
技巧一:先把电容支脚穿进焊盘,然后主电源线焊接,熔融状态的焊锡会自动将电容的支脚焊接牢靠。
技巧二:主电源正负线焊接时不要距离太近,最好成外八字方式,主要优点在于,激烈炸机时,电池扎带如果断了,电池会带着主电源线拉扯电调焊盘,导致电源焊盘端的裸露导线可能缠绕联通!这样动力电池直接短路,后果就是烧了什么看运气了。同时这种结构承力效果比较好,能尽量毕免焊盘扯下来。
最后,用热缩管从头到尾防护一下,起到收纳线束、防尘,固定电容的作用。

楼主:
接下来是重头戏,焊接电机!
技巧一:电机根据机架尺寸,与电调的连接方式,量好电机线距离,这一步还是很需要技巧的,不建议一次就剪短,需要多试几次,避免一刀后悔;
技巧二:蛇皮管加热缩管,将电机线先套蛇皮管(编织管),外边在套一层热缩管,透明热短管不耽误展示各种颜色的蛇皮管,同时在后期使用中,各种树叶,灰尘等都会被这层热缩管防护下来,维护的时候一擦,跟新的一样。
技巧三:电机走线:这里着重强调以下,这种走线方式是最合理的,传递震动最小,影响电调散热最小,更换最方便,详见图片。但是这种走线方式需要反过来焊接,新手容易弄混,焊错了容易悲剧。提醒:一定要比划好了在下烙铁。

楼主:
动力套升级完了,接下来又升级了天线打印件,更换了FOXEER的棒棒糖二代天线,效果比鼠尾天线强了不少。
逐渐发现,其实飞赛道,狗座没掉用啊,是时候设计一款自己的鲨鱼鳍了!

楼主:
要玩鲨鱼鳍,咱就玩高端的,楼主本身就是从事军工领域设计工作,承袭了苏氏气动外形设计的精髓,手里除了风洞不让用之外,还真没有找不到的仿真软件,于是乎,在精确计算了气动外形和结构件设计之后,第一代鲨鱼鳍诞生了,仿真资料不便于放到网上,这里就不在多说了,上图:

楼主:
后来我又给他喷了个漆,骚气多了。
第一代鲨鱼鳍设计理念是耐炸,由于是空心壳体设计,接收机,天线可以直接藏在鲨鱼鳍里,大大提高了天线的生存能力,随着不停的赛道测试,鲨鱼鳍是炸不坏了,但是后面的图传棒棒糖天线却不行了。
这时我突然想到,作为一个工程师,卧榻马为什么不考虑集成化设计,鲨鱼鳍直接把接收机,图传棒棒糖都装在一起不就齐活了吗。。。。。。
于是,第二代鲨鱼鳍就这样诞生了

楼主:
第二代鲨鱼鳍出来了,上图:
赛道测试了一周,问题又来了,还是图传棒棒糖那块容易炸碎,原因是棒棒糖天线座太过于突兀,炸机时,这部分容易脱离式承载结构应力,也就是还不行,需要结构优化。
我军工体系的大苏氏设计会被这点问题难倒~~~结构不行,不能增加壁厚,因为重量又不能增加太多,那就上加强筋呀,苏35机翼的变态拓部加强筋结构忘了吗。。。
于是,第三代鲨鱼鳍酝酿中。。。。。。

楼主:
第三代来也:
鲨鱼鳍尾流,延长单壁式拉力承力板筋结构,直接延伸至棒棒糖天线座前端,平滑过度,起到极限炸机时,碰撞引导作用,不多废话,上图看细节吧。

楼主:
第三代鲨鱼鳍出来之后,测试了一段时间,确实效果不错,随着天气逐渐变热,飞树林越来越多,每次飞完,飞机简直了,全是树叶尸体,树汁液、尘土全糊上了,飞机每次都要拆卸清洗一遍,真是又累有费时间,实在受不了,索性直接拿造型纸胶带把飞机来个全包覆~~~
就是车顶上前面这货!
这样飞下来,干净是干净了,妈个鸡飞控温度报警了,原来散热出问题了,得,滚回去设计第四代鲨鱼鳍吧

楼主:
散热这个问题,相信各个工程领域,尤其是涉及动力系统的设计都不能避免碰到它,高机动性飞行器,散热一般首选主动散热方式。穿越机有个特点,飞得快,就必须要倾角大,也就是头更低,这样一来,先不考虑螺旋桨的流场,就产生了奇妙的流体压力差,这个压差在哪呢,其实就在机头摄像头位置和机尾电源线位置(仅针对大力212机架,其他机架不清楚),见图
所以,做到高压梯度进气不阻挡,负压局域换气通畅,这点热量的交换就解决了。
首先穿越机尾部都是镂空的,没有什么气流的阻挡,也就不用在特殊设计了,焦点就在鲨鱼鳍导流罩头部位置,需要根据统计飞行平均平均时速,计算散热孔流通面积,细节就不阐述了。楼下直接上图了

楼主:
鲨鱼鳍前方,鼻梁区域,飞行姿态45°方向,切线方向开进气孔,进气孔的投影形状是专门设计过的,这回鲨鱼鳍里面还装了两组变成LED,骚气了不少。有朋友可能会问,前面开了孔,强度不会下降吗?确实会,但是飞行器碰过程,撞有个特点,突兀的,尖角的,细长的先损毁,所以这个散热孔处于大段平滑曲面中,碰撞概率是很低的,实际飞行过程中,这里并没有炸碎。

楼主:
先更这么多,有空了在把我那架花飞机的细节说说,先上几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是目前的主力花飞机型,仍然是DALRC-title-212(竞速版-筷子机臂),这架机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先来个 ...

我还以为正X结构的机架都是用来竞速的……

网友:
完美的鲨鱼鳍设计!专业玩家就是不一样!佩服佩服!

网友:
nb,绝了 学习了

网友(2020-01-29):
楼主太专业了,且玩到了极致,不停迭代更新产品,值得学习,不过我们是真学不来

网友:
这折腾劲,佩服!

楼主(2020-03-10):
爆改FRSKY X9DPSE短行程摇杆

网友A:
轴特容易易弯,还好的是空芯轴因为结构特点,非常容易校正

怎么样校正?

网友B:
楼主咱俩算半个同行了哈哈哈 我之前在X飞实习过,也是CATIA建立虚拟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特容易易弯,还好的是空芯轴因为结构特点,非常容易校正

怎么样校正?

找个比较结实的细钢条(如常用的2mm内六角螺丝刀),插到孔里,转子往哪边歪,朝相反方向掰就行了,是个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咱俩算半个同行了哈哈哈 我之前在X飞实习过,也是CATIA建立虚拟样机

幸会幸会

网友:
想问下,近视,如何选fpv眼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