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穿越机QAV250一次性精装成功经验分享2019/8/14

楼主(2019-08-14):
首先入手所有配件:
主要有:熊猫5804MV2,F4V3,cyclone20A电调,2205.2300KV电机1550ma3s45C格式,Beerotor二代等等一堆

各种工具全齐,电烙铁,焊锡一定要买好的,推荐黄花刀头,是你焊接好的必备条件,烂的烙铁很难焊好,经验之谈

各种焊接安装,仔细看我机身侧边会发现是亮红镶边,教大家个方法就是打磨后喷漆,很结实。电机线我刚装机时候是绕起来的想着以防炸断后没有余地修理:
更新一下儿:经过实战几个月,电机线还是剪短改在了机臂上面,比绕一圈更安全更美观。

受不了强迫症的我,所有焊点注意检查是否虚焊,检查3遍,贴上金手指胶带,以免炸鸡掉线造成短路

用万用表检查3遍有无短路后上电测试:

鸡鸡靓照,电调还没固定,做个保护壳再固定到机臂:

CADDX二代夜视效果

最后分享下一次装机成功经验:
1.机身侧边可打磨后喷漆,骚气十足
2.焊接工具必须要好,烂的工具各种难焊,深有体会
3.焊接前去刀头除氧化层,沾点松香,挂点锡
4.两个焊点先挂锡,电线挂锡时间长一些,让锡充分深入线丝
5.插入电路板孔内焊接更结实更不易短路
6.焊接好电机电调飞控以后,要用万用表测是否短路,测的时候会响一下儿,这是电容在充电引起的,不用担心
7.图传没用的线直接从接头上把插针剃出来即可
8.碳纤板会导电,一定要知道,以免短路都查不到原因
9.机架先不要装紧,拧到半紧,放水平面看看是否水平,不水平的话用手掰掰,掰好以后再上紧螺丝
10.固定电机的螺丝长度不要顶到电机线圈,会顶报废电机

下面是我参考的接线图:

择日调参试飞。。。
飞行一个半月以后的改进版,越来越完美:

网友A:
漂亮,QAV250这个机架有点老了,缺点是机架重、没有摄像头支架,优点是空间非常大,而且通用5寸、6寸桨飞,我把下底板的两个碳板并在一起把机臂放在上面,这样感觉比原厂的结实,而且拆装方便不少。

网友B:
图传天线转了个圈干嘛?嫌功率过大距离太远吗?5.8g的高频,一个圈子都是很大的磁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QAV250这个机架有点老了,缺点是机架重、没有摄像头支架,优点是空间非常大,而且通用5寸、6寸桨飞, ...

嗯机架型号确实老,不过我不喜欢太小的,感觉250大小不错,而且便宜新入坑炸鸡成本能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天线转了个圈干嘛?嫌功率过大距离太远吗?5.8g的高频,一个圈子都是很大的磁阻了。

提醒的太好了,我去拆开这个圈,那有点长怎么能短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醒的太好了,我去拆开这个圈,那有点长怎么能短些呢?

要不换个短了的,要不转大角度的Z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换个短了的,要不转大角度的Z子。

知道了,谢谢

网友C:
为什么不剪线,为什么不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剪线,为什么不剪线

剪了,现在长度我是考虑到修理三层塔时候可以分层拿下来,线太短就不好分开下来维修

网友D:
电机线不剪容易炸破皮,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经典250机架呀,想当年第一架穿越就是这个,满满的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线不剪容易炸破皮,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经典250机架呀,想当年第一架穿越就是这个,满满的回忆{ ...

那我就用胶带裹一下儿吧

网友:
电机线别绕到下面,剪断包好放上面,要不一炸就断

网友:
不错的帖子恭喜入坑,机架就不说了,v2图传的焊盘炸了容易掉可以考虑换熊猫新款的,电调可以换更高点的,电池可以上4s动力会好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提醒的太好了,我去拆开这个圈,那有点长怎么能短些呢?

提醒的好个屁,天线用的是同轴线,你随便弯都不会有事。顶多是信号衰减随着同轴线大一点。另外导线绕圈会产生电感,电感对交流信号产生的阻碍叫阻抗,和磁阻有个屁关系。磁阻是含有永磁体的磁路中的参量。

网友F:
提醒一下 这样直接硬连接图传天线容易翻车。

网友G:
除了图传和摄像头,其它都是好几年前的老东西,不过挺多帖子都是那时候的。。。现在设备都换代了,主流四合一电调或者AIO飞控,2306或2207马达,至少4S电池。还有马达线绕过机臂容易炸破皮,直接剪短焊上电调反而更加稳当。。。2205铝轴容易炸弯,钢轴会更好。。。
当然最好找到组织,看看大神们的机是什么样的,论坛里的精华帖都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醒一下 这样直接硬连接图传天线容易翻车。

怎么连更好?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醒一下 这样直接硬连接图传天线容易翻车。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天线太硬了,晃动的话会把图传接口焊盘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图传和摄像头,其它都是好几年前的老东西,不过挺多帖子都是那时候的。。。现在设备都换代了,主流四合 ...

嗯,确实,可能还有部分人认为分体电调炸鸡成本低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醒的好个屁,天线用的是同轴线,你随便弯都不会有事。顶多是信号衰减随着同轴线大一点。另外导线绕圈会 ...

哈哈,大佬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天线这样绕一圈没啥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天线太硬了,晃动的话会把图传接口焊盘弄掉?

是的炸鸡产生的力很大的。熊猫原装的转接线是软的 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炸鸡产生的力很大的。熊猫原装的转接线是软的 你可以看一下

嗯,我先上原装天线吧

网友:
配置够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天线转了个圈干嘛?嫌功率过大距离太远吗?5.8g的高频,一个圈子都是很大的磁阻了。

我电话问了熊猫技术,天线延长线这样绕一圈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