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与7008SB接线问题

楼主(2019-08-14):
电调是好盈200A
陀螺是VABR NEO 快速版
接收是FUTABA7008SB
我用的是SBUS模式连接,4个舵机一切正常,插电后电调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
怀疑是电调线没插对
目前电调有3个线,其中主线(3根的)插在了接收机的CH2,定速线(单信号一根)插在了接收机的CH3
一个供电线(正负两根)插在了NEO的空闲通道。
大家看看是不是电调线插错了

网友A:
是的,定速线不插,那个3p线插ch3,注意futaba第三通道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定速线不插,那个3p线插ch3,注意futaba第三通道取反

我知道了,3P线应该插回3通道,那么定速线不插定速功能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3P线应该插回3通道,那么定速线不插定速功能怎么用

定速线是输出转速数据的,好盈的铂金自带电调定速,用设置卡设置专门模式后选择精灵定速或者存储定速,在缓启动后把油门值推到你设定的那个值就行。

网友:
定速线也可以配合vbar使用,具体方法推荐论坛搜索一下

网友:
那个黄色线不是用来定速的,是用来转速回传的。
定速就靠好盈设定卡来设定,然后电调会根据油门输入的大小来确定转速是最大转速的百分比,并通过内部控制程序来维持转速不变。

网友(2019-09-26):
黄色线插neo,显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