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尔科d7穿越机

楼主(2019-08-14):
这接收机支持ppm和sbus,我用了sbus的线接上飞控。为什么调参软件里显示没有接收机信号呢?是需要在遥控器设置输出sbus吗?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A:
不需要设置sbus输出,他本身就输出这个信号。
建议以下步骤:
1、检查对频,是否对上频
2、用ppm测试看可不可以
3、不知道是不是遥控问题,不过devo系列应该高频头是通的,应该不是。
4、接收机使用电压不得超过6.0v,否则不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sbus输出,他本身就输出这个信号。
建议以下步骤:
1、检查对频,是否对上频

好的,我一一排查

网友B:
这个接收我也入了一个试水,对上频就直接能连通飞控了。

有点坑的是买时没有留意带壳的是长天线款而且有天线座,不带壳的是短天线直焊。
可能是我脸黑经常炸断天线,直焊的更换起来特别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我也入了一个试水,对上频就直接能连通飞控了。

有点坑的是买时没有留意带壳的是长天线款而且有 ...

好的,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