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赫星PIX2 所谓的恒温控制?

楼主(2019-08-14):
飞控恒温设置的30度 飞行中一直不起作用 飞控温度直接攀升到80度!

网友:
立即返厂

网友A:
退货吧,没得救了。
飞控里那玩意只有加热用的电阻,怎么用呢?是低温环境时使用的,电阻通电发热,温度升高了,停止给发热电阻供电,温度下降了,发热电阻再开始发热工作,这个叫恒温。

而你这个显然是没有给飞控装散热风扇,夏天本身就热,装在机身内通风散热差,就更热了。

正经的电子工程师要学习一个叫热设计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货吧,没得救了。
飞控里那玩意只有加热用的电阻,怎么用呢?是低温环境时使用的,电阻通电发热,温度升 ...

和散热风扇没关系 我回来测试 就算是把机盖打开 放着不动温度都在爬升 我甚至都设置的取消加热!

网友:
没做可靠性测试!软硬件不兼容,换不同版本的固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散热风扇没关系 我回来测试 就算是把机盖打开 放着不动温度都在爬升 我甚至都设置的取消加热!

恒温 控制 难道 与 PIX 软件有关么 !?

个人觉得:纯粹做一个 硬件恒温 更可靠 。
温度就恒定在 45摄氏度 。就 OK。

网友(2019-10-28):
引用 楼主:
和散热风扇没关系 我回来测试 就算是把机盖打开 放着不动温度都在爬升 我甚至都设置的取消加热!

你这不是加热不加热的问题,是散热跟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