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15床头校正

楼主(2019-08-14):
半年前入手一台CM615,清洗组装后由于没时间一直没有调校车一根十公分长的铁棒前后相差30多丝。最近花了2天时间得到下面的效果感觉非常满意,。头一天校主轴花了6个小时车光了三根25mm的铁棒,最后前后相差还有15丝,都快失去信心了。第二天花了一上午时间才得出比较满意的结果,主轴调校感觉就是9分耐心+1分运气。原装的手轮总感觉太小,加了一套齿轮组,把手轮改成160的手感好多了。

手感非常好

手感非常好

网友A:
车的比较亮啊  100长是不是要用尾座顶住?  高手回答  我也不懂

网友B:
感谢分享,楼主高手。如果仔细分享调试过程就更好了。还有,看图片开关控制盒楼主也是用的变频器?放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楼主高手。如果仔细分享调试过程就更好了。还有,看图片开关控制盒楼主也是用的变频器?放在哪里 ...

没用变频器,用的是48V850W的三轮车电机,优点就是无极调速,低速大扭力,安全电压不怕漏电! 调试,先夹一根20公分左右光轴,拖板上固定表座表先打光轴垂直方向,记下数值。光轴不比检验帮肯定有一定的弯曲所以卡盘转180度再一下数值。两数据平均下然后床头垫入适当的垫子,继续边打表边调整尽量使前后数值跳动小点。主轴的垂直位置调整的差不多后,再打光轴的水平方向,微调主轴座顶丝,调整主轴水平位置,同样使前后跳动值小点。前面是粗调,最后精调就是准备几根10公分左右铁棒(铝棒更好)进行试车,然后用千分尺量试车后铁棒两头的直径根据数值适当的微调主轴的水平方向(追求极致可以再精调垂直方向),一直调出自己满意的数值。我车了三根铁棒,一共车了多少刀自己也不记得了。当然如果你有检验棒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表达能力有限不知“车友”听懂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的比较亮啊  100长是不是要用尾座顶住?  高手回答  我也不懂

没顶,用的是数控刀片,小进刀量。理论上是顶住车才准,但是我没有莫二的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变频器,用的是48V850W的三轮车电机,优点就是无极调速,低速大扭力,安全电压不怕漏电! 调试,先夹 ...

教科书,谢谢仔细地回复。受益匪浅。

网友:
好方法,简单易学。

网友(2020-03-27):
引用 楼主:
没用变频器,用的是48V850W的三轮车电机,优点就是无极调速,低速大扭力,安全电压不怕漏电! 调试,先夹 ...

请教一下,用直流电机的话用哪种控制器,价格怎么样?
来自微站

网友(2020-10-01):
我看很多人都说神机615评价不好,能客观评价一下吗,精度,钢性怎么样,正准备收个二手的

网友C:
这个车床钢性怎么样,床身宽度多少的,家用210车床基本都是100宽度,感觉单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床钢性怎么样,床身宽度多少的,家用210车床基本都是100宽度,感觉单薄

180和210车床玩玩还可以,指望它出大力气干活时不可能的,在经济条件和空间条件允许情况下,车床越大越好。

网友E:
看了楼主校正床头的方法,已经水平和垂直打了表了,怎么车下来还大小头相差有15丝呢?肯定是校正的方法不对。
首先是要确定导轨没有问题,否则大拖板的移动不是一直线,你车出来 的东西没有大小头才是有问题了。这个是第一步,而且是重要的一步。
然后就是打表确定床头的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都与导轨是平行的。
通常我们都是用百分表来打表的,但通常用的百分表的测头是圆头,理论上应该对准圆测试棒的轴线,也就是指向截面的圆心,但因为测试棒可能位置不准等原因,这个打表本身就有问题,应该将测头换成平头才行,因为用的时间很少,没有必要买了,可以自己做一个平头的测头,测试棒有专门的最好,没有可以用一根比较直的光轴也行,只要直径是前后一致的就可以了。
校正的步骤楼主已经说了,就是测试打表时,考虑到测试棒并不一定夹得完全和主轴同心,因此将打表测试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平均就是实际的准确值,比如光轴直径是20半径就是10,假设在靠近卡盘处打表的结果是10,然后在200处打表是在9和13之间变化,则200处的主轴中心实际上是(9+13)/2=11,再减掉光轴半径10,说明主轴偏离了1,这个时候轻敲主轴箱让这个打表值和靠近卡盘处一样就行了,水平和垂直都校正好了后就可以锁紧主轴箱了,再打表确认一下,最后就是试车一圆棒来校验一下了,根本不需要车太多的。如果是打表校正好了,但实际车出来的还有大小头,说明是打表的结果不正确的,最大的可能就是我前面说的用的是球测头的问题,应该换一个平测头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80和210车床玩玩还可以,指望它出大力气干活时不可能的,在经济条件和空间条件允许情况下,车床越大越好 ...

多谢指点,你的250车床用着怎么样

网友:
这个床子买过,到了一看做工傻眼了,立马就出掉。感觉能玩得动这床子的都得是大佬级别的。
这么些年了,一直好奇谁给他们的勇气标C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你的250车床用着怎么样

自己玩是足够,尺寸、功率、精度都可以了。

网友(2020-12-28):
话说某宝上面有一家江苏的店在买C640仪表车的床头,260一个,请问值得买吗?打算拿来装数车

网友F:
这样调整用不用考虑卡盘的同心度?

楼主(2022-01-28):
引用 网友F:
这样调整用不用考虑卡盘的同心度?

只要主轴的同心度没问题就行了。

网友:
所以像0630那种床头安装在山轨上的车床还是比较省心的,平行度不管多少年,基本还是出厂的样子没啥变化.

另外没尾顶的话,楼主用白钢刀来试车可能比较好,数控刀片让刀有点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校正床头的方法,已经水平和垂直打了表了,怎么车下来还大小头相差有15丝呢?肯定是校正的方法不对 ...

老师,请教一下,我这个导轨跟床头箱平行度是多少,导轨磨损暂不考虑,百分表是用一块塑料板和热熔胶做了个简易直测头测出来的数值

网友(2022-03-16):
卡盘夹一直径20毫米直径左右的钢棒,伸出长度不超过直径的4倍,最大不超过5倍,精车一刀,用千分尺测靠近卡盘近端和远端直径,有误差就轻微调整主轴箱,再车一刀,反复调整,什么时候卡盘近端和远端直径一致就算调整好了。主轴箱上下和左右调整相当费事,没一天时间是调整不好的。有卖主轴检验棒的,首先你得默认主轴检验棒无误差,才能调整主轴。检验棒插入主轴松程度紧和角度都影响主轴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