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PV 装机

楼主(2019-08-14):
买了DJI FPV 遥控器套装,拿旧机架组装,组装过程总深感大酱这次的产品视频说明很不详细,有很多让人困惑的地方(当然也不排除我自己理解能力低下的原因 T_T),于是按照自己实际组装的经验,谈一下自己遇到困惑以及如何解决的。
组装前的准备工作:
软件:
google浏览器(Chrome)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如果你用SBUS协议
1.betafight 最新稳定版即可。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 ... tor/releases/latest
2.下载最新稳定的固件即可
*DJI的遥控器可当普通遥控器那样使用SBUS协议,我曾煞笔的以为只能用HDL协议。

如果你用DJI   HDL协议
请参考七个明子兄弟的 https://bbs.dji.com/thread-225176-1-1.html
注意点两个:
   1.Betaflight 10.6目前是测试版,没有能用的Mac客户端版,要使用只能下载Chrome用的那个。
   2.打显示非稳定版和专家模式,选择Development,固件版本选择4.1.0#1663之后的版本。
用了HDL协议,感觉控制更顺滑了。

硬件:
烙铁
穿越机(机架、电机、电调、飞控,其他的不需要了……^_^)
*如果你想尝试,可以买个25*25的风扇,干什么用,后面说

我用的是大力F4飞控,连接线是如下焊接的 官方要求 红色:接电源线接口火线 黑色:接电源线接口地线 白色:一定接在TX3接口 灰色:一定接在RX3接口   *很奇怪,之前我接TRX2接口,打开飞控TRX2端口,但图像就是不显示飞机端电压和飞行时间。 换到TRX3之后才行,难道TRX3才输出飞控信息的 接好线,然后就是Betafight调参。这个我就不说了,能玩的了穿越机的基本这个属于入门技能。*实际是我也说不好……

飞控接线参考

摄像头我用了runcam的19转28尺寸兼容支架。要削一个边,完美解决摄像头安装问题。

这个不提倡,闲的没事在侧方加装了2个风扇,散热,电源接5V的,呜呜的转,性能没问题但是震动太大解不了锁……后来不得不接BB响。接电不转,开BB响才转。也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考虑续航,配上风扇光样子还是很酷的。

套装全家福。

飞行感受: 1.飞行的可视距离增加了不知多少倍,可能我所在的位置问题并没有达到4KM,但是跑了1KM妥妥的,飞高点估计能更远。 2.清晰度增加了,但是很多时候是中心区域增加,中心区域外侧还是方块,但是基本飞起来,就不会太在意周围的方块了。也是种很讨巧的解决方案。 3.穿透能力不错,隔了几个房子和树林,还是能可控的看清图传图像。 说。 硬件感受: 飞的过程中绝对不要去碰你的眼镜电源线,任何有拉动可能性的操作都不要去做,容易脱出来,脱出来,就一切都玩完了。 不过这种电源线网上大把,下次去淘淘看有么有紧点的。 天空端有的时候不知啥原因,自己会停止录像。

总结:买了不后悔。

网友A:
风扇很有科技感呀!吐槽一下灵魂焊工

网友:
风扇其实可以不要吧,地面时候比较热,其实飞起来下来后温度是OK的

网友:
这个DIY风扇很厉害

网友:
什么风扇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2020-03-03):
可这个飞控固件是大疆fpv专用的吗?还是直接bf发布的?

网友:
完美解决容易掉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我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格天空端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很有科技感呀!吐槽一下灵魂焊工

为什么我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格天空端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飞200米遥控飞机都就信号剩一格了。不同的地方,两格天空端都这样

先超频试试看。

网友C:
楼主这摄像头的固定转接支架哪里弄的,能否给个链接。我的是用绑扎带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摄像头的固定转接支架哪里弄的,能否给个链接。我的是用绑扎带弄的。

runcam的摄像头转接架,幅治这行话ikPV1RU01cH转移至淘宀┡ē【19转28尺寸兼容支架,适合微雨燕,微老鹰,racer,微麻雀系列】;或https://m.tb.cn/h.V5KYGch?sm=e86acd 點击鏈→接,再选择瀏..覽●噐○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