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FCC 4KM】蓝色天行者+DJI数字图传带你FPV【持续更新】

楼主(2019-08-19):
继续挖掘大疆数字图传的新玩法,之前挂在短卡上玩过,在小小猎鹰固定翼上玩过,不过都是近距离的,虽说好玩但没有发挥出来官网FCC 4KM的性能呀。正好手上有一架蓝色天行者,网上也有pojieFCC的教程,盘他!PS:在这简述一下FCC的pojie方法,空内存卡——根目录下建naco命名的txt文件——内容打1——放进天空端——上电开机等3秒——眼镜中就可以看到8个频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久没飞固定翼FPV,按照理论计算的续航时间估计也不很准,索性就先裸测一下续航正好验证下和理论算的有多大差距。

用4S 1550电池,动力是2306 2600KV的穿越机电机(手上比较多,懒得再买专门固定翼电机了),5寸三叶桨,根据飞机的重量和之前飞冲浪者的经验,正常5个电流就可以平飞了,考虑到用了穿越机的动力可能比较费电,然后再飞快一点,按照8个电流暴力飞吧:

(1.55A*60MIN)/8A=11.6MIN

周末飞一下看看实际续航到底有多少,感觉上两块4S 1550并联飞23分钟就可以了。普通固定翼巡航速度可以到60KM/H 相当于16M/S 算下来4000/(16*60)=4.2分钟单程,10分钟来回就够了,冗余还挺多

下边是没有挂大疆数字图传设备,只是单电池空中转圈圈的续航测试结果
和小小猎鹰放一起对比一下,小小猎鹰850翼展的体积确实带起来非常方便,3S 1300的电池也可以飞四五分钟,满足近距离草地穿越需求
设置报警电压3.7 实际下来后回压到3.74 最终回压到3.78左右 刚刚好~

计时器忘了设置了就看开机总时间吧,因为一个人飞的,起飞时候没有对总时间拍照,瞄了一眼是42H36MIN 下来拍照时间如图 42H 52MIN 这样来看单电续航时间是15MIN左右,超预想。两块4S 1550的话,续航妥妥的

放在小橘子树上拍一张。这款飞机是EPP的材质,会非常耐炸,相比之前入模时候飞的白色EPO的冲浪者更耐炸一些。当然也是有一些缺陷的,比如机身和垂尾平尾过渡的连接没有做加强,升降舵没有做加强,虽然够用但是摸起来软软的

最近总是下雨,索性在家装飞控调试。跟朋友借了一套司南飞控,体积还是比较小巧的,功能也够用。等好天气拉距再发视频更新

楼主:
二楼先占了,后续更新FPV视频和续航结果~
其实也没想到再次更新是先炸一下机。因为借朋友的司南飞控也没咋用过,用模拟图传OSD调好各种模式后开始试飞,感谢炼总抛飞机满分~
切一下手动,OK完美没问题
切一下自稳吧,额还没来得及切回手动,于是就有了下边你们想要的视频,炸在绿油油的小树上真舒服,粘粘下次继续!

网友A:
请问楼主,打算大疆图传配合飞控一起用吗?用大疆遥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打算大疆图传配合飞控一起用吗?用大疆遥控吗?

是的,从目前的装的情况来看,有一个问题就是OSD还不能全部通过眼镜回传,准备先拿个Mavic跟拍。普通遥控距离估计够呛,试了一下司南飞控直接接收DJI的普通SBUS模式不能兼容,所以用了一个SBUS转PPM模块转给飞控PPM信号,目前控制使用完美~ 等好天气去超视距

网友:
大疆这套系统没有osd,比较**!,要是支持mavlink的osd就太爽了

网友B:
上当了,真以为是挑战4KM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当了,真以为是挑战4KM成功。。。

哈哈,看来被骗的不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当了,真以为是挑战4KM成功。。。

还没更新呢,挑战就看天气,这几天暴雨雷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从目前的装的情况来看,有一个问题就是OSD还不能全部通过眼镜回传,准备先拿个Mavic跟拍。普通遥控 ...

祝楼主成功,我也在观望这套系统在固定翼上的表现

网友C:
这个标题真的很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标题真的很标题

不会烂尾的,有时间去飞了就更新哈,欢迎推荐东莞的飞场和钓鱼场 可以加下QQ 175857588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烂尾的,有时间去飞了就更新哈,欢迎推荐东莞的飞场和钓鱼场 可以加下QQ 1758575889

嗯嗯,东莞哪里飞?

网友D:
萌新求问  为啥要pojief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萌新求问  为啥要pojiefxx

解除通道限制,可以有8个通道可选,解除功率限制,应该该是这样吧

网友:
场地真爽。。。

网友E(2020-04-16):
引用 楼主:
二楼先占了,后续更新FPV视频和续航结果~
其实也没想到再次更新是先炸一下机。因为借朋友的司南飞控也没咋 ...

切自稳怎么还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自稳怎么还炸鸡

舵面反馈没提前实验 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