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mc-20重启故障交流

楼主(2019-08-15):
之前偶得一部graupner  的mc-20遥控器,使用了大概两年,一直都还不错(话说我周围没见模友用这个),因为平时也用过其他主流控,个人感觉这个控在设置上还是挺开放的。不过前几天晚上拿出来鼓捣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关机后自动开机,然后马上自动关机的问题。一度以为是电池的问题,但单独充满电后还是不行,遂排查硬件,也没发现有明显烧毁或发热的情况。但是大半夜的自动开机关机属实是很吓人,于是先行尝试刷新固件。graupner 的官网上全是英文,而且淘宝基本已经搜不到20型号了,只找到了几个版本,而且没有说明书中说的电脑上的更新软件端。
于是把固件文件简单复制到内存卡中,用遥控器尝试了刷新,好在不难,
现在正在充电中,暂时没什么问题。这个型号的控用的好像很少人的样子,和mz系列的保有量没法比,用这个是因为买不起jeti,相对来说接收这个也不太贵。
希望有用过这款遥控器的模友多多留言,分享使用经验
上图  外观个人还挺喜欢,因人而异吧

下面这两张图就是内存卡里的固件,主界面按住左上下键,然后按右侧选择键就出来菜单了。

之后菜单的第一个选项是声音固件
第二个是版本固件
第三个是摇杆校准?
第四个是蓝牙初始化

期待各位大师回帖

楼主:
这个屏幕背景色太难拍了,最后两张糊了   各位莫怪莫怪

楼主:
对了   调出这个菜单需要把射频功能关闭

网友A:
这个控现在有点麻烦 之前卖这个的店铺现在也都不卖了 当时不舍得买jeti  可以买FX22用啊 F家的东西最起码还有地方修

网友B:
我用的mc32,我觉的这个控挺好。修你可以金g家的群售后挺好的

网友C:
这控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控复杂啊

有点懵

网友:
看起来很贵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现在有点麻烦 之前卖这个的店铺现在也都不卖了 当时不舍得买jeti  可以买FX22用啊 F家的东西最起码还 ...

是啊  现在都不卖了  官网上也都剩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mc32,我觉的这个控挺好。修你可以金g家的群售后挺好的

麻烦问下q群还是微信?没进过啊  周围这牌的板控就没人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现在都不卖了  官网上也都剩配件了

我看还是换了算了  当时不舍得买jeti 现在也差不多了吧  大可不必非要买dc24   现在dc16价格挺合适的普版的才8900  再不行就卖一架su3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还是换了算了  当时不舍得买jeti 现在也差不多了吧  大可不必非要买dc24   现在dc16价格挺合适的普版 ...

苏35是朋友弄的   jeti的接收不便宜啊   现在还有其他的遥控器  倒是不耽误飞   不过有问题弄不明白心里总是痒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苏35是朋友弄的   jeti的接收不便宜啊   现在还有其他的遥控器  倒是不耽误飞   不过有问题弄不明白心里 ...

它家接收也说得过去  主要还是用它的7通和9通 这两款价格跟F的7008差不了多少  飞喷用的18通也不到1500 还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是啊 要是普通的小电动,一共就那么几个通道,设置起来很简单,接收也可以很随意。但是稍微复杂点的飞机设置,只有常见控的设置攻略多一些,其他品牌的控再好也得自己琢磨。我其实挺喜欢dsm制式的,因为平时玩的比较杂,所以对微型接收需求挺高。不过感觉正常使用,有一个主流控,周围大家都用着不错的那种,再加一个自己喜欢的就挺好,其他的再买就看喜好和钱包了,毕竟现在各种品牌和系统的遥控器太多了。我发这帖子的时候都没敢奢望有模友能回帖聊一下毕竟太少数了。我这个控刷了几遍固件暂时也没啥问题了,寻找自己摸索的暗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要是普通的小电动,一共就那么几个通道,设置起来很简单,接收也可以很随意。但是稍微复杂点的飞机设 ...

修好了就是万幸  要不就变砖了  像你说的微型接收FU也有吧  它家好像也有小接收  要是追求那种极致的微型好像只能用DSM2的那种接收板 上面带两个直线舵机  带电机插口 我倒是也有地平线DX9说实话真有点后悔了  假如你想买DSM2的控最好别买贵的 能用就行 反正也不是拿它干大活用  真像你这样飞喷的不如上FU和jeti  我去年从北 京一模友手里收了一台二手14mz  他们的群很大几乎都是大像真机和大喷  控几乎全是F 也有jeti

楼主:
现在主要用的是14,飞一些运动机啥的足够了,像真看看就好。dsm小接收便宜很多,可以多买点备用,和小机绝配啊。现在让我再买一台的话肯定是dx9,鼓捣过几次,挺人性化,除了天线不好放控箱里。jeti要弄估计也是弄个二手就好,毕竟没刚需,而且没副厂接收,周围用的朋友也不多。现在辽宁这飞场少的很,也不怎么飞了,不退模都是万幸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用的是14,飞一些运动机啥的足够了,像真看看就好。dsm小接收便宜很多,可以多买点备用,和小机绝 ...

飞场的情况跟我这差不多  我们这里飞像真和喷的都去离市区100公里左右的飞场 趋势也是偏向玩小飞机了  我现在想玩滑翔机和EPO的载机  这两个类型去农村野地里玩最起码还可以草降不需要跑道  前一阵让场地给搞的我都想入直机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场的情况跟我这差不多  我们这里飞像真和喷的都去离市区100公里左右的飞场 趋势也是偏向玩小飞机了  我 ...

我这是六十多公里有好点的飞场。现在没事就找块草地甩dlg或者玩电滑,都快入穿越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六十多公里有好点的飞场。现在没事就找块草地甩dlg或者玩电滑,都快入穿越坑了

我是想入伟力那一类的小飞机 就是手里没有能直接跟飞机对频的控 所以一直没上 这一点你用14就很有优势了可以直接跟伟力110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入伟力那一类的小飞机 就是手里没有能直接跟飞机对频的控 所以一直没上 这一点你用14就很有优势了 ...

14是能直接对频。兄弟主飞什么?我这现在用单独接收的比较多,也非土豪,所以挺喜欢dsm的,前一阵还买了个四合一的高频头做了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