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轴套加什么润滑脂

楼主(2019-08-16):
         o艇轴套上有一个蓝色硅胶管管,是加防漏水润滑脂的吗?哪种规格的润滑脂?请教一下

网友A:
就是普通黄油,比起这个,更难的是怎么把黄油加满整个轴套,没有那么长的针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黄油,比起这个,更难的是怎么把黄油加满整个轴套,没有那么长的针桶

从照片中蓝色硅胶管中注入黄油吗?

网友:
黄油就行,粘度别太高

网友:
是的,但是没必要那么高

网友:
加粘度高一点的机油,会慢慢渗到轴套里边去。起润滑作用。

网友:
我的飞轮玩具船就把轴抽出来,从轴套尾部用针筒把厚油打进去,打个一半可以了,因为水还是会慢慢进去,油会被搅成低粘度奶昔一样的东东,那时候就同样会锈蚀轴系,也就是要换油了。

网友:
摩托车,齿轮油,70W 以上的。

网友(2019-10-13):
高粘度锂基润滑脂

网友(2020-03-27):
叉车齿轮油

网友:
美孚 XHP222,可以用针筒注射,不要加针头

网友(2020-08-07):
这个孔是连接注油杯的  黄油润滑不是不可以 但要是耐久艇 跑一会油就没了  所以最好加油杯 机油润滑

网友:
是的,随便加点市面上的润滑黄油就好了,再在老鼠尾加个0型圈就更完美了,滴水不进

网友(2024-04-03):
管子里面的油坚持不了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