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穿越机飞控选择

楼主(2019-08-16):
如题,最近想玩迷你固定翼FPV,受场地限制也比较小,请教大家什么样的飞控比较好?载机又如何选择

网友A: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不过还没装飞控,看自己飞行习惯了,如果远航是要装的

网友B:
小飞机还是用开源的inav吧,载机选翼展小于1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不过还没装飞控,看自己飞行习惯了,如果远航是要装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还是用开源的inav吧,载机选翼展小于1m的

最近看到小小猎鹰

网友C:
司南用在小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刷INAV

好的,我也在看,要配880gps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司南用在小鸡还行

最近迷恋塞斯纳,司南飞起来挺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