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玩过30E的

楼主(2019-08-16):
舵机安装孔位是什么规格啊?最大能装什么尺寸的舵机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吧,不同飞机有不同设计的。
一般来说都是定死的尺寸,不存在“最大装什么尺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吧,不同飞机有不同设计的。
一般来说都是定死的尺寸,不存在“最大装什么尺寸”的问题。

一般是多大的尺寸呢

网友:
9g舵机尺寸

网友:
与9克舵机尺寸一致

网友:
用9克和17克的都有,部分机型不同位置会用不同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