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模友,7805芯片电流不够咋办

楼主(2019-08-16):
如题,淘宝买的7A电调,焊了7805芯片后发现带不动两个4.3g接收机咋办,请教各位老鸟

网友A:
  7A电调 —— 那是 很小的 小机 用的 吧 。
你干脆 单独 买个 DC 变换器 当UBEC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A电调 —— 那是 很小的 小机 用的 吧 。
你干脆 单独 买个 DC 变换器 当UBEC 用。

有点这个想法,可惜买回来的7805就没用了,总想把7805的用处发挥出来,

楼主:
我的想做的是大概45翼展的魔术板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做的是大概45翼展的魔术板飞机

7805 有 四种 哦,标准 TO-220 封装 标称电流 1.5A
小一点的 那种 好像是 1.0A ,贴片的两种 最多 0.5A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这个想法,可惜买回来的7805就没用了,总想把7805的用处发挥出来,

多几个7805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 有 四种 哦,标准 TO-220 封装 标称电流 1.5A
小一点的 那种 好像是 1.0A ,贴片的两种  ...

我的就是TO-220封装的,插两个4.3g的舵机好像就用不了了,晚上我用万能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几个7805并联使用

这个想法很新颖!我晚上试试,谢谢模友

楼主:
打错了,应该是带不动两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

请问我需要加个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需要加个多大的电容呢

47 uF 到 220 uF  就行啦 。。

TO-220 按理说 应该 能带动 2个 4.3克 舵机。

网友:
舵机应该可以啊,我1117都可以带动两个9G

网友D:
可以两个并联着用吧,我见过拿两个1117-3.3并联用提高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两个并联着用吧,我见过拿两个1117-3.3并联用提高电流的

好,学习了

网友E:
试试换1117吧,或者上面笑脸哥推荐的小型的dcdc转换板。7805一般不是负载用的,都是芯片级别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换1117吧,或者上面笑脸哥推荐的小型的dcdc转换板。7805一般不是负载用的,都是芯片级别用的

ok,我试试

网友(2021-04-10):
求教是怎么焊在电调上的,我也想买7805焊上去,不知道应该怎么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TO-220封装的,插两个4.3g的舵机好像就用不了了,晚上我用万能表量一下

以前好盈那些3a的bec能带动4个kst 215舵机,我觉得你舵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TO-220封装的,插两个4.3g的舵机好像就用不了了,晚上我用万能表量一下

正常不会。
4.3g舵机同时工作持续电流也不会超过1A。7805是线性降压,和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差关系极大。
你应该是用2s降压到5v,要么是7805坏了,要么是电路错了。并联电容

网友F(2021-06-29):
引用 楼主:
请问我需要加个多大的电容呢
没卵用,这个不是瞬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