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地线接负极

楼主(2019-08-16):
垂起
无人机
的旋翼电调地线接到接收机的负极可以么?飞控没有地线接口

网友A:
都是标准不统一引发的笑话。要说清楚这个地到底是什么,要翻好几本大学教材了。
既然没地,就接负咯。

网友B:
可以的,如果接收机是通过飞控供电的话,说明接收机负极与飞控负极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