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动力输出不均衡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16):
自组的6旋翼,5号电机输出比其他5个电机 要低很多,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日志分析

日志分析

网友:
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更多一点的情况描述能帮助其他人找到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网友(2019-10-22):
只要你飞机有自稳功能的话,飞起来是可以自稳的,就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也是你的整台机的重心不是居中,导致有些电机的压力过大,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电调有校准有吗

网友:
多旋翼飞的时候,用pixhawk或者apm飞控,都有自稳功能,使用水平仪的数据来控制各个电调的输出,看起来就像你装的机的重心没有在中间,起飞之后往一边偏,然后那边的电机就要大力一点,才能保证飞控水平,飞机稳定,最好自己去测测飞机的重心,你就会知道了,这样子的机抗风能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