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00

楼主(2019-08-16):
开箱开箱
这机真的好犀利
本想吟诗夸一番
奈何自己没文化
只能卧槽好牛批

=============================

这机真的很不错,大半年没有白等
塑料件做工扎实,强度很好。
试过捏住机身两头掰了一下,很硬。
金属件不用说了,也是非常的赞,表面应该是阳极氧化,磨砂亚光质感。
碳纤件做工很好,不但没有毛刺,边缘还做了打磨,光滑不割手。
机身除了个别几个地方(比如舵机固定螺孔),基本都是螺丝+反面自锁螺母固定,可以放心反复拆装

楼主买的是600,和550的主要区别是,
桨夹大小不同,电机齿,大齿模数不同,电机轴不一样,尾管粗细,长度不同(大小通过转接片实现),以及安装在尾管上的几个零件不同

现在电装不在身边,又缺个电机,手机相机是不是抽风没法对焦,就发个简易的开箱贴。

楼主:
机身

旋翼头

大齿,106t,m1,很厚,斜齿

大皮带轮

十字盘

主轴端部有做倒角处理,细节到位,这个刻度暂时不知道干嘛的

楼主:
旋翼头还是依稀能看出写刀痕,不过不影响

原厂的是单推,双推需要自己升级

尾波轴承

下侧板,边缘已经做过打磨,顺滑不割手

自带纸质说明书,不过建议扫描二维码下载最新版

网友A:
开始看谍照的时候还以为正式发售后外面会有个头罩,没想到真的就这样出来了,确实颠覆认知了

网友B:
好飞机好飞机,没有头罩太靓了

楼主:
这贴不定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看谍照的时候还以为正式发售后外面会有个头罩,没想到真的就这样出来了,确实颠覆认知了

头罩主要也是为了空中辨识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机好飞机,没有头罩太靓了

必须靓!!!!

网友:
你们都是预订的是吧,好像没看见消息呢。

网友C:
你们都是预订的是吧,好像没看见消息呢。没听说在哪发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是预订的是吧,好像没看见消息呢。没听说在哪发布呢?

首批要预定,刚好被我赶上

网友D:
想看看大皮带轮正反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看看大皮带轮正反面的图片

更新了!!!~~

网友:
看着包装盒,我想到了十年前的飞越450pro

网友E:
看这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质感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