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550/600首发

楼主(2019-08-16):
有幸拿到飞越550首发。飞越这台飞机自从泄露出说明书,我就一直在关注,非常喜欢飞越创新的无头罩设计,让我一见钟情。

这台飞机有550和600两种配置,不过厂家是以600为蓝本进行开发的,所以600的配置会更合理,包括3300mah 12s电池,4035,550KV马达,130A HV好盈电调。
550和600区别:齿轮模数0.7和1.0,电机齿孔5mm和6mm,尾管直径22mm和25mm,大桨夹尺寸不同,500尾管固定有一个过渡垫片,尾波箱结合尾管的尺寸也不同。

我手上这台是550pro版本,就是空机带RT桨和5个金属升级件。
其他配置:电机昭意4025,电调好盈120A V4,舵机KST815和805,VBar NEO Vlink陀螺仪,电池4500mah 6s。
这个配置起飞重量3.1kg

因为飞越的机身是给4035电机设计的,所以4025电机的风扇无法漏出来散热,我自己在机身上面打了几个散热口,电机顶部自己加装了一个风扇。

装机时要注意,纸质说明书中有一些错误(有两个小零件取消了,但是纸质说明书没更新),所以可以扫描包装盒,下载最新的电子版本说明书。
机身上已经预置了电调线,不过是给130A HV用的,我用120A V4,所以去掉了配好的电调线,自己固定120A自带的电调线,必要时可以自己在机身打孔配扎带。

飞行前电池锁扣一定要检查是否固定好,因为这个锁扣不是松手即为锁紧的设计。另外金属件上的螺丝一定检查是否上螺纹胶,每次飞行前都检查有无螺丝松动。
另外电调上的散热风扇不能省掉,不然南方的夏天很容易保护。
以上几个问题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失误,给大家提个醒。

飞行方面,因为我飞行技术是菜鸟,就不多评论,留给高手评价。

上图:

安装中

安装中

电池型号

电池型号

开散热口

开散热口

别忘了电池锁扣要检查

别忘了电池锁扣要检查

上车

上车

电机风扇很大风

电机风扇很大风

给电机加装风扇

给电机加装风扇

电池及电池板重量

电池及电池板重量

不带电池重量

不带电池重量

艺术照

艺术照

靓照原图

靓照原图

楼主:
用这个4500mah,6S电池,1950rpm转速,飞飞航线,随便翻几下,可以飞5分钟,下来电池电压3.65~3.70V

网友A:
想知道5000左右的有哪些电池能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5000左右的有哪些电池能塞进去

格式新款的RFLY 5300mah 6s,看说明的尺寸是可以塞进去的,但是我手上没有这个电池,等其他模友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格式新款的RFLY 5300mah 6s,看说明的尺寸是可以塞进去的,但是我手上没有这个电池,等其他模友试试吧。
...

啥时候上飞行视频,期待

网友:
真不如直接做台700了,600用12s电池,不比700省事,也不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上飞行视频,期待

一个人飞,没视频。
再说我这菜鸟技术也不好意思献丑啊

网友B:
电机外面加个风扇基本没什么作用吧?主要是定子要有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外面加个风扇基本没什么作用吧?主要是定子要有气流。

用处不大,加着玩的。

网友:
你这个风扇我赶肯定你会拆下来

网友:
很科幻啊

网友C:
机子非常不错,不错感觉这机子就是550电池不好选,600的话应该好办一点,但是12s充电有麻烦了。可以的话,不如试试600级装550设备?12s 2600配合sab 380级别一起飞

网友D:
很骚  怎么不上红色   那个风扇纯属摆拍吧

网友B:
你们都是预订的是吧,好像没看见消息呢。没听说在哪发布呢?

网友E:
厉害了,已经开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预订的是吧,好像没看见消息呢。没听说在哪发布呢?

飞越某宝上面现在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4500mah,6S电池,1950rpm转速,飞飞航线,随便翻几下,可以飞5分钟,下来电池电压3.65~3.70V

你飞机没有搞顺滑,我 5200*2飞  KDS A7 油门60%,  10分钟下来 3.75V。3300飞亚拓500X(皮传),7分下来3.8V。

网友F:
风扇没装反吗,看起来是往上吹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扇没装反吗,看起来是往上吹风的

往下的
不过可能没啥用,装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骚  怎么不上红色   那个风扇纯属摆拍吧

机身可以买配件随意搭配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非常不错,不错感觉这机子就是550电池不好选,600的话应该好办一点,但是12s充电有麻烦了。可以的话, ...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已经开飞了

你的明天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某宝上面现在已经有了。

好的,看看去。谢谢

网友G:
这机子支持中舵还是标舵?

网友H:
为什么飞越想着出直升机了?明明没什么优势

网友I:
如果装个头罩就完美了

网友:
绿机身搭配黑色真好看。

网友J:
别多说啊,直接自悬翻视频上上上

网友K:
发现楼组很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装个头罩就完美了

我就是因为没头罩才买的

楼主:
今天飞行照片,学会了刷锅。
双手脱控拍了几张悬停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支持中舵还是标舵?

用标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多说啊,直接自悬翻视频上上上

我只会自旋炸

网友:
直升机届的一股清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会自旋炸

没事,那就立种摆视频,上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式新款的RFLY 5300mah 6s,看说明的尺寸是可以塞进去的,但是我手上没有这个电池,等其他模友试试吧。
...

只能放下5000毫安的电池,另外,电机散热不会有问题的,不用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发现楼组很有才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飞越想着出直升机了?明明没什么优势

是老板对直升机的情怀之举

网友:
3.1KG这个重量在550级别来说感觉重了点

网友L:
飞越 齿轮比 神仙配 550齿轮比是10.2 配合1100KV   6S 电池。。。转速哪里够???
550主齿轮  是 0.7模 多此一举 。
600的齿轮比 反而是8.3.。飞越,你是不是连飞机 转速都不计算的??

网友:
塑料件硬不硬

网友A:
引用 网友L:
飞越 齿轮比 神仙配 550齿轮比是10.2 配合1100KV   6S 电池。。。转速哪里够???
550主齿轮  是 0.7模  ...

你齿比改变了,齿轮大小不变,主轴跟电机轴距离也不变,试问模数能不变吗?是人家不计算还是你不懂在这装懂?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越 齿轮比 神仙配 550齿轮比是10.2 配合1100KV   6S 电池。。。转速哪里够???
550主齿轮  是 0.7模  ...

550可以换上600的电机齿和大齿盘。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齿比改变了,齿轮大小不变,主轴跟电机轴距离也不变,试问模数能不变吗?是人家不计算还是你不懂在这装 ...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
不要随便说别人不懂装懂,也不要说别人没文化。
我给你科普下,在电机转速一样的前提下,齿轮比越大,大桨转速越低。
飞越飞机是6S配1100KV   12S配540KV,,,也就是说电机转速是一样的。这跟扭力没关系。
也就是说说 飞越设计的飞机 550转速比600 低很多。
现实中600齿轮比是正确的,而550转速偏低。
应该是550和600都配M1 的大齿轮。 550用13T 电机齿。600用12或者11T 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
不要随便说别人不懂装懂,也不要说别人没文化。
我给你科普下,在电机转速一样 ...

是的,买了550可以把电机齿和大齿盘都换成600的,可以提高转速,同时还可以方便用电机轴是6mm的电机。
我的就是换了600的齿轮,电机齿11T的,因为我只是飞飞航线,随便翻几下,不要太高转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L: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
不要随便说别人不懂装懂,也不要说别人没文化。
我给你科普下,在电机转速一样 ...

先跟你说声抱歉,我以为是黑子喷子,就有点激动了,但是想纠正一下你说的,6s 1100kv肯定是要比12s540kv扭力低的,如果扭力没有影响那6s飞700的为啥没有12s的有劲呢,6s还轻一些呢,因为6s掉转肯定是比12s厉害很多的,想要降低它掉转的影响只能增加齿比呀,增加了齿比你想象一下,还是那么大的大齿盘,但是多增加了将近50个齿,如果每个齿还是原来的模数,那根本做不下呀,所以只能缩小模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
不要随便说别人不懂装懂,也不要说别人没文化。
我给你科普下,在电机转速一样 ...

而且你说的6s1100kv跟12s550kv转速一样,你忽略了这是在空载条件下,飞行中是带载的,同样负载下同样油门(非定速)肯定是6s转速低一些,你说的同样转速下齿比越低转速越高这个我知道,但是飞飞机你不能光考虑转速不考虑扭力啊,比如我为什么不把齿比做成1呢?转速更高,能达到上万转,但是你觉得真启动之后能达到上万转吗?不会的,只会把电机烧掉,那为什么小火球可以直驱呢,因为他用的电机kv极低,所以说怎么能不考虑扭力的影响呢?

网友:
这个设计,耳目一新啊!!!不错!!!等飞行视频!!!!!!

网友:
入门电直第一次接触陀螺仪望老鸟指点,用的是futabaR2006GS接收机链接陀螺仪,接线按照官方给的图纸链接的,自检过后  红灯 与A灯一直在闪怎么按都不跳b灯!老鸟们帮帮忙看下2006是不是还有其他接线方法,拜托。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先跟你说声抱歉,我以为是黑子喷子,就有点激动了,但是想纠正一下你说的,6s 1100kv肯定是要比12s540kv ...

你不能这么对比。
你的逻辑是550用的电机扭矩低,所以必须用更大的齿比。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前提是如果用同样齿比550电机需要的扭矩不低于600的,因此才需要增加齿比降低扭矩需求。
然而550的重量和桨直径都低于600,这是降低扭矩需求的趋势。550主旋翼转速高于600,这是提高扭矩需求的趋势。定性分析无法得出所需要的前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说的6s1100kv跟12s550kv转速一样,你忽略了这是在空载条件下,飞行中是带载的,同样负载下同样油门 ...

然后电机方面,如果是两颗除了kv没有区别的电机6s和12s,在理想电调和电源驱动下同扭矩转速基本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你不能这么对比。
你的逻辑是550用的电机扭矩低,所以必须用更大的齿比。这个逻辑如果成立,前提是如果 ...

对550是比600的扭矩需求低,但是1100kv也比550kv电机扭矩低,那到底是降低齿比还是增加齿比呢,取决于550对600的扭矩需求比和1100kv/550kv的扭矩比,举个例子550需要的扭矩是550,600需要的扭矩是600,但是1100kv电机提供300的扭矩而550kv提供600的扭矩,那550kv的电机用于600扭矩就足够了,但1100kv扭矩用于550却不够,是不是应该升高齿比呢,我认为飞越550的设计者是这么考虑的所以才会提高550齿比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对550是比600的扭矩需求低,但是1100kv也比550kv电机扭矩低,那到底是降低齿比还是增加齿比呢,取决于550 ...

这些数字都是猜测。如果550扭矩需求是50,600是80,电机则是70和90,那结论就相反了。所以这种没有确实依据的推论不可靠。
而且550比600扭矩不一定低,1100kv和550kv电机扭矩大小也是不确定的。

楼主:
我再来补充几张图片吧:P

艺术照

艺术照

艺术照

艺术照

控脱手拍照

控脱手拍照

控脱手拍照

控脱手拍照

网友:
漂亮,目前还不敢飞大机。 精神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些数字都是猜测。如果550扭矩需求是50,600是80,电机则是70和90,那结论就相反了。所以这种没有确实依 ...

那我就来给您定量算一下,飞越600全配(两块格式3300每块495g)比飞越550(一块格式5300每块690g)重350g,两个飞机重量分别为3.1kg和3.45kg,假定最大螺距都是12度,悬停时螺距一样,这样悬停时是一样的打舵量,所以悬停时550需要3.1kg推力600需要3.45kg推力,根据  推力=桨直径(米)x螺距(米)x桨宽度x转速  (取飞越官方店提供的芬记560桨和芬记610桨的长宽数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算出悬停时600与550的转速比为0.9526,(整个过程我们都是算600与550的比值,所以单位以及相同参数(比如螺距)都约掉了),再根据螺旋桨功率公式  功率=(直径/10)的4次方x螺距/10x(转速/1000)的三次方x0.45这个公司可以算出  600的功率需要/550的功率需求=1.2038,然后再根据无刷电机的扭力=功率x9.8/转速算出 600的扭力需求/550的扭力需求为1.2636,也就是说600需要的扭力是550的1.2636倍,那么600的齿比按道理说应该更大一些,而楼上说到600的齿比为8.3,550的齿比为10.2,那么550的齿比/600的齿比=1.2289,为什么却相反550的齿比是600的1.2289倍呢,再来看一下同是4025电机550kv与1100kv的最大扭矩比,(我选的参数是egodrift4025电机550kv峰值功率5000w而egodrift4025电机1100kv峰值功率是3120w,也以你说的理想电源,既550kv用12s,1100kv用6s),那么两者峰值转速是一样的,根据无刷电机的扭力公式,扭力=功率x9.8/转速可以算出550kv电机的峰值扭力是1100kv的5000w/3120w=1.6倍,也就是说600电机能提供的最大扭力是550电机的1.6倍,而600需要的扭力是550的1.2636倍,那么1.6/1.2636=1.2662也就是说这时550的齿比应该是600的1.2662倍,所以总结,如果600与550都用一样kv的的同规格电机,那么应该550的齿比为8.3而600的齿比为10.2,但是如果550用6s的1100kv电机600用12s的550kv电机,那么就应该像现在这样550齿比10.2,600齿比8.3,,,,,字写的太丑手稿就不放了,你要的话我可以整理私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