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最近在老模友的指导下,做了一架小胖

楼主(2019-08-17):
最近在周刚,司徒,swordfish,邓文杰,淡夜星河,王冠,空白等模友的指导下,做了一架小小胖,还没试飞,发帖纪念,感谢他们的指导。也感谢模友victorong出的7A电调加7805芯片改bec的教程,明日试飞,成功试飞分享步骤和图纸
接下来是配置
整体是采用的约1.5个20*90的魔术板
翼展48cm左右,机身长度30cm
机身采用魔术板502贴合,我是个急性子,哈哈
机身三根1mm碳棒加强,
机翼是3mm碳棒1根加强,下次我想试试kfm-3翼型
V尾碳片加强
机腹贴了纤维胶布,防止磨损,也加强机身
电机是1306,3100kv无刷
桨是5040二叶桨
电调是不带bec的7A小电调
舵机是2*4.3g舵机
电池是2S700mah
接收机是副厂地平线F701
总共重量约115g,我贴了一个5g的配重,如果优化一下采用KT板,再优化一下,整体重量应该可以下降到100g。

楼主:
机身细节嘿嘿嘿,很像一艘船

网友A:
做得很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很细致,

谢谢赞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网友C:
估计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好飞

我也觉得有点,第一次自己设计的嘛

网友D:
看起来挺好的
扔出去的时候小心螺旋桨打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挺好的
扔出去的时候小心螺旋桨打到手

嗯嗯,谢谢

楼主:
试飞完毕。头太轻了,加了25g配重勉强滑行,电机推力线有点不正确,

网友E:
做的不错  感觉桨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  感觉桨有点大了

是的,起飞后会自旋,后来把桨换小了一号

网友F:
对那个改bec教程感兴趣,lz可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那个改bec教程感兴趣,lz可否分享一下?

原贴作者victorong,需要一个7805的芯片,我这样改了bec之后并不怎么成功,电流好像并没办法带动两个银燕4.3g舵机,猛的打杆电流会不够然后接收机会断电,后来我还是老老实实买了个迷你的bec回来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贴作者victorong,需要一个7805的芯片,我这样改了bec之后并不怎么成功,电流好像并没办法带动两个银燕 ...

这样啊,我是使用5v1a降压板接的,重量可能比接这个元件重一点点,但用起来问题不大。推三个4.3g舵机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啊,我是使用5v1a降压板接的,重量可能比接这个元件重一点点,但用起来问题不大。推三个4.3g舵机感觉 ...

这个加个7805,线一焊,热缩管一包,重量和迷你bec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加个7805,线一焊,热缩管一包,重量和迷你bec差不多

电流低的问题最后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低的问题最后解决没?

最后还是改了个迷你的bec

网友G(2019-09-26):
兄弟,第一次就试飞成功,先祝贺一下,做的不错。我看了你的动力,舵机,电装感觉和这个机子尺寸有点不太匹配,你这套设备放到600左右翼展的机子上绝对更好飞,机身长度提前算好,要不然又要压仓了。祝爽飞。
好久没来51了。今日偶尔上来,赶快顶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