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一下高手,cuav nano v5和pixhawk4 v5 mini 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9-08-17):
请教一下高手,cuav nano v5和pixhawk4 v5 mini 有什么区别啊?直升机上用,想既可以自动控制飞行,又可以切换手动3D飞行,选哪个好呢?

网友A:
都一样东西没啥区别,随便选吧都能切换

网友:
建议用pixhawk cube
减震设计比雷迅的好一些
开源飞控上直升机之前 最好能够用小四轴多飞几个回合 避免飞控有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