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ation固件V尾,三角翼,飞翼混控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9-08-17):
关于Deviation固件混控V尾,论坛里很多教程都是字面描述,或者直接给了视频,很多我一样的菜鸟看的是云里雾里,按部就班得捣鼓并不能做好V尾混控,我这里有个好办法,下面上步骤:

首先准备好你的飞机,并且准备好一张白纸,一支笔
然后在纸上画一个大大的V字,旁边画一个大大的十字,以我的美国手为示例,日本手也一样可以参考,如下图

然后进入:
菜单→模型设置→混控,检查你要混控的两个摇杆是否为一段式
然后,进入:
菜单→遥控设置→通道监控
拨动摇杆,找到你画的摇杆的方向的正负,
并且记录你V尾翼面的变化

例如:
我摇杆往往右边拨,
通道监控里Ch4变化成-100
我面朝向机尾,
发现左边V尾舵面向上旋转,
右边V尾没有变化,
在你画的图上的十字杆和V尾上注明,
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另一个通道,
这就是我们记录好的模型,

然后我们想,如果我们V尾混控,需要一个怎样的混控,如我图上的描述为例子,

如果我们想实现升降,我应该是:
Ch3反向,Ch4正常。
如果我们想实现转弯,我应该是:
Ch4正常,Ch3正常。

需要注意的是:
你们实际舵机安装情况和我有些不同,所以这张图也可能有些不同,你们只要记录正确,并且混控逻辑正确就行了。

逻辑关系我们弄清楚了,自此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接下来就是数据输入

还是以上图为例子

我们退出通道监控,进入:
菜单→模型设置→混控,
先是升降混控的输入
进入通道3,升降,将一段式改成多段式
进入下方,选择混控,改成2,
接着进入下方:
模式1-N
输入,ch3,按ent,改成ch3反向
模式1-N
改成2
往下,进入作用,选择附加
输入选择ch4,正常
点击保存

接着是方向混控的输入
进入通道4,方向,将一段式改成多段式
进入下方,选择混控,改成2,
接着进入下方:
模式1-N
输入,ch4,正常
模式1-N
改成2
往下,进入作用,选择附加
输入选择ch3,正常
点击保存
拨动摇杆,检查V尾混控设置是否正确

自此,V尾混控就已经完成啦,我也是昨天才摸清楚,也许还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欢迎各位模友拍砖指正

网友:
其实这个挺好调的,在遥控器通道数设置里面,比如要将1和2通道设置v尾或三角翼混控,
每个通道对应一个舵机,如    左边    的舵机为第一通道
第一通道舵机设置多段式,一共两个模式,
第一段式设置输入为升降,作用为替换,然后看看对应    左边    舵机的升降舵反应对不对,不对就将第一段式输入升降选反向,一定要在多段式的模式中改正反向。
然后设置第二段式,输入为副翼,作用为附加,(就是将副翼遥杆的信号叠加到升降遥杆),然后看看对应    左边    舵机的副翼舵反应对不对,不对就将第二段式输入为副翼反向,
第一通道就设置完了,其他第二通道也一样设置,原理都一样,每个通道的多段式都有一个主舵(替换),多段式的其他模式只能附加上去,形成混控

网友:
绝对的干货!值得收藏!楼主辛苦了!

楼主:
三角翼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实现混控

网友A(2019-10-29):
Deviation混控强大,就是操作不够直观,新手容易搞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iation混控强大,就是操作不够直观,新手容易搞蒙。

是的,限制于D10的显示屏

网友:
看来还是控越高端越是麻烦,设置起来晕头转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