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样配电池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8-17):
准备自己DIY个东西,两个电机同时旋转,电机的参数如图 ,问了电池的厂家,也不清楚该怎么配电池,求各路大神指教指教,先做个参考,再下手电池

网友:
根据你的需求才能确定

网友A:
主要是干啥的?
飞起来的两轴?还是小固定翼?风动船?小直升机?或者有个叫风力摆的?
看你具体干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干啥的?
飞起来的两轴?还是小固定翼?风动船?小直升机?或者有个叫风力摆的?
看你具体干嘛了

用船上,入手了4串的动力镍氢

网友(2019-11-27):
从体积,重量,续航能力综合来考虑,和设计的目的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