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30a电调设置 800mx和850mx 比较

楼主(2019-08-17):
怎么百度搜不到亚拓130A的详细设置啊?那位老师有帮忙发来学习一下,谢谢!顺便问问进来的老师,800mx 520kv 飞700L多少T电机齿最佳,大齿多少?
800mx和850mx有人飞过对比吗?动力差距大吗?
感谢回复的老师,最近发骚想好好学习一下,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130和好盈130一样设置方法,内部的mos不同,属于厂家定制版本,用好盈设置卡就行。
推荐800mx 520kv应 ...

谢谢老铁,学习了,非常给力!

网友:
850 强一些。800我转速稳不住。天残手

网友A:
亚拓130和好盈130一样设置方法,内部的mos不同,属于厂家定制版本,用好盈设置卡就行。
推荐800mx 520kv应该是12t电机齿,112t大齿,设置定速不超过2200即可(油门比例设置,具体请看好盈的设置卡说明书)
800mx和850mx动力差距肯定大,毕竟一个是4530一个4535,不过分别相当于4525和4530级别。
(哦对了,我飞过800mx,没飞过850mx,不过800mx动力挺充沛的)

你这边既然是亚拓130a,那就不推荐使用850mx,相对来说800mx电流小一点。
还有一点你要注意,就是飞机重量,飞机重量小于5.3kg,那130可以用没啥大问题。小于6kg,160用也没啥大问题,太重了飞3d那还是推荐好盈200 v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