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门可以推一半了,晨练一镜到底(数字图传的出现打乱了格局,咱先练好技术...

楼主(2019-08-17):
数字图传的出现打乱了格局,咱先练好技术再说!

网友A:
什么是油门推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油门推一半?

遥控器上油门的意思,可以稳定的推到一半了,你一般可以稳定的推到多少?

网友:
我的osd记录从没超过55的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油门的意思,可以稳定的推到一半了,你一般可以稳定的推到多少?

我现在还不能,总是忽上忽下

网友:
和动力也有关系,3S电池按照市面上的电机可以推一半,如果是4S或者6S动力,油门一半已经很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