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滚珠导轨,可以改用滚柱吗?

楼主(2019-08-17):
82年的小工具磨导轨中间有凹坑,废了。邮件TW,居然有导轨配件,4000软妹币。买不起。

想磨导轨,导轨磨找不到,工具磨没有。。   冷焊机也没有。
只能找到平面磨床加工。。

突然想到,这导轨原来是用滚珠。。。我改用滚柱,滚柱是线接触,中间的凹坑毫无影响。。

请教可以改用滚柱吗??

楼主:
这种导轨,可以贴塑吗?

网友:
应该行,前提是得能装上。

网友A:
以前我生产这种机床,导轨都是刮削的,不用磨,几把刮刀,一根磨好的方柱和红丹粉。

网友B:
您不妨试试呗,只要有合适尺寸的滚柱。贴塑不行,贴塑是针对平面接触的燕尾槽可以。
感觉除了换成滚柱之外(这个方案是最好的)能不能考虑把现在的滚珠挪下位置避开现在磨损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生产这种机床,导轨都是刮削的,不用磨,几把刮刀,一根磨好的方柱和红丹粉。

导轨是钢的,锉刀锉都打滑。。。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不妨试试呗,只要有合适尺寸的滚柱。贴塑不行,贴塑是针对平面接触的燕尾槽可以。
感觉除了换成滚柱之外 ...

换珠的话,要么换大一号珠,或许可行。
平面磨床也是一平一V导轨。不是有磨床贴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珠的话,要么换大一号珠,或许可行。
平面磨床也是一平一V导轨。不是有磨床贴塑吗?

如果贴塑后就不用滚珠了或许可行。
做一个与V型导轨吻配的滑块,就不用滚珠了不知道行不行?

你换大一号的滚珠还是走原来的、坑坑洼洼的滚道,不合适。

网友:
计算一下,如果有合适的滚柱是可以的。 另外,看看导轨磨痕有多深,如果很浅就先对付用吧,这种简易磨床,精度到不了你想想的那摸高,一点点磨损可以忽略。 我也有个小工具磨。

网友C:
只要装的上,都可以的,下图是磨床用的,比较长,如果装的上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贴塑后就不用滚珠了或许可行。
做一个与V型导轨吻配的滑块,就不用滚珠了不知道行不行?

双V导轨,用滚柱。
平V平轨贴塑胶后,滚柱(光轴)横放。或许可行。。

买来的时候,那货就是在V槽里放两根光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装的上,都可以的,下图是磨床用的,比较长,如果装的上也好用

这个应刻装不上。装的话改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是钢的,锉刀锉都打滑。。。刮不了。

那就上磨床

楼主:
这我破地方要是能找到工具磨,导轨磨,我就不用这么头疼了。

只能找到平面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我破地方要是能找到工具磨,导轨磨,我就不用这么头疼了。

只能找到平面磨

你那钳工有刮刀可试一下,锋钢刮刀,应该能刮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钳工有刮刀可试一下,锋钢刮刀,应该能刮削。

硬钢,30多丝。实在是刮不了。。这工作量能累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钢,30多丝。实在是刮不了。。这工作量能累死人

是要刮好几天了

网友D:
用磨床铣个砂轮磨一刀就好,
这种太简单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磨床铣个砂轮磨一刀就好,
这种太简单 了

只找到平面磨床。要人家修换砂轮,直接不鸟。

这种小活,别人都不鸟我。

大哥能加工吗?付加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