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下r9mm使用fport 在f4v3飞控的教程

楼主(2019-08-17):
不管怎么设置,fport模式始终不成功。固件已经是最新2019年2月份的fport固件,接线也是反向sport接在tx6上

inverted不管设置on还是off都是不行,已经快崩溃了

网友A:
我用过啊  一切正常  看你是什么接收机  我的r9mm刷fport固件  fport接飞控tx1口  开了反向和半双工  方法和bf一样  也是f4v3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啊  一切正常  看你是什么接收机  我的r9mm刷fport固件  fport接飞控tx1口  开了反向和半双工  方法 ...

tx1是gps接口阿。gps占用tx1和tx3,我接的tx6

网友B:
我成功过,r~xsr和r9mm都这样用过,接收机接在tx6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tx1是gps接口阿。gps占用tx1和tx3,我接的tx6

fport最好接tx1  gps换个接口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ort最好接tx1  gps换个接口呗

这个飞控,gps只能在urt1,不然就没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成功过,r~xsr和r9mm都这样用过,接收机接在tx6上,

阿,这样阿,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gps只能在urt1,不然就没法识别

uart3是罗盘保留口   uart1我接fport  uart6我接gps  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3是罗盘保留口   uart1我接fport  uart6我接gps  正常使用

搞定了,一定要接收机接fport urt1才行,6就是不行。
另外 foxeer f405aio你用过吗?同样问题,也是fport没法使用,是不是也要特别端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一定要接收机接fport urt1才行,6就是不行。
另外 foxeer f405aio你用过吗?同样问题,也是fport ...

请问一下一定要连结UART1的飞控是omnibus F4 V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一定要连结UART1的飞控是omnibus F4 V3吗?

是的

网友C:
感谢你的回覆啊! 另外想请问一下,PPM跟SBUS的焊盘你会焊上吗?还是那个部分不需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回覆啊! 另外想请问一下,PPM跟SBUS的焊盘你会焊上吗?还是那个部分不需要动?

默认是sbus,不用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是sbus,不用焊接

了解,谢谢你的回覆啊!

网友D(2020-02-25):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啊  一切正常  看你是什么接收机  我的r9mm刷fport固件  fport接飞控tx1口  开了反向和半双工  方法 ...

请问下fport接了tx后sbus还是正常接线对吗

网友(2020-04-17):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fport接了tx后sbus还是正常接线对吗

请问你的fport成功了没?我也是不明白。fport只要接一条信号线就可传遥控器动作和接收飞控信息?我现在买了r9m是2019的,但接收机是2018的,我看新版的access固件没有fport单独的固件,不知道可不可以用access做f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