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kg飞38分钟什么水平

楼主(2019-08-18):
pixhack飞控,精灵4电机,配有数传,图传,摄像头,电池是4s10000mah,机架咸鱼。
视频有点无聊啊,飞的我手发抖。

网友A:
743g飞30分钟路过,配有数字图传,数传,20km遥控,p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3g飞30分钟路过,配有数字图传,数传,20km遥控,pix

怎么这么轻,啥配置

网友:
全套能飞38分钟还行 不过悬停跟航线有区别 现在很流行380轴距哈 我也有一台不晓得什么问题速降拉升会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轻,啥配置

山御

网友:
这个单纯为了提高续航时间,估计操纵性不会太好吧,在外面要是风大一点,不小的会不会出问题哦。如果把电池换成18650的,估计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没啥问题。

网友:
全套能飞38分钟还行 不过悬停跟航线有区别 现在很流行380轴距哈

网友B:
贴地悬停我能飞一小时。。。室外三米高悬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地悬停我能飞一小时。。。室外三米高悬停试试。

已经准备去走航线,有时间就去飞试试。

网友:
。。。这样玩儿40分钟,佩服耐力

网友C:
不怎么样,50分钟应该很轻松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怎么样,50分钟应该很轻松才对。

确实应该是这样,感觉我还在测试,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比我预想的要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应该是这样,感觉我还在测试,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比我预想的要短

就是重了啊,飞控一套重,电池,数传重。 INAV + 18650

楼主:
进行了升级试飞,之前电调关油门会有两个电机停的慢些,导致翻车桨扫地,现在换了电调后完美。

采用3000mah4s电池,2块并联,飞的比较极限,电压飞到了3V,拉不起,慢慢落地了,一共飞行35分钟,全机重量1.35kg(和精力4重量1388g相当),全部是定点悬停。

精灵4电池是4s 5870mah,我这个6000比它多了一点,大疆官网说这个电池能飞30分钟
基本与大疆精灵4重量和飞行时间相当。
按道理大疆已经将效率做的很极限了,想提升飞行时间的唯一办法就是减重,换穿越机飞控。将重量换成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