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遥控器与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9-08-18):
如题
1.迈克mc遥控器可以用哪些模拟器进行虚拟训练?
2.迈克mc遥控器在现实世界里飞的性能好不好,可以飞么.如果不行,请各位模友推荐性价比高的遥控器.(最好是便宜一点,要采购)
感谢各位模友的回答0-0

网友:
没听说过系列

网友:
MC的控只能说能用 新手飞飞板机够用了

网友A:
xtr、realflight、凤凰都可以用啊……当然,都是盗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r、realflight、凤凰都可以用啊……当然,都是盗版的

额,凤凰有,但是没有和迈克配套的插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凤凰有,但是没有和迈克配套的插口

这个…淘宝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凤凰有,但是没有和迈克配套的插口

淘宝上有转接口卖,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转接口卖,你看看

不知道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