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R2代眼罩

楼主(2019-08-18):
请问BR2代眼罩有哪位试过最远接受距离是多少?上天400m左右有问题嘛?

网友A:
乡下的话,200mW轻松5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乡下的话,200mW轻松500米

200mw指图传发射机吗?

楼主:
图传用的熊猫VT5804M V2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mw指图传发射机吗?

是的是的。。。。。。。。。。。。

网友:
一公里随便拉

网友:
tank 200mw 500m清清楚楚

网友(2019-12-30):
引用 网友A:
乡下的话,200mW轻松500米

老哥用的啥天线

网友B(2020-04-17):
我为啥50米就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为啥50米就花了

天线不行 我换了一个平板和一个蘑菇头 效果好多了
来自微站